电池电压被拉低

楼主:
电池电压被拉低,BAT电池电压为4.21V,

在MCU_CTL给低电平的时候(直接短接到GND之后松开),Q5、Q1截止了,BAT_OUT输出已经为0,但是为什么BAT电池的电压会被拉到3.5V并保持?什么原因

网友A:
那还不一定是这几个电路元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一定是这几个电路元件引起的

关键是断开Q1之后  负载就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