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Monk 的新书: Programming the Pico

楼主:
微控制器编程的新书:

Programming the Pico
Learn Coding and Electronics with the Raspberry Pi Pico

这本书介绍了用MicroPython 编程Raspberry-Pi-Pico。

这本书将教你使用MicroPython编程和一些基本的电子学,而不需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本书最初主要关注Python编程,使用Raspberry Pi Pico的内置LED构建了一个摩尔斯电码示例。一旦你掌握了Pico编码的基本知识,本书将介绍电子学,向你展示如何使用连接到Pico的传感器、开关、LED、伺服电机和显示器。

https://www.amazon.com/dp/B09HG2JYS9/ref=as_sl_pc_tf_til?tag=&linkCode=w00&linkId=&creativeASIN=B09HG2JYS9

nmg

网友A:
Raspberry Pi Pico的内置LED构建了一个摩尔斯电码示例,这个有什么特殊地方?

网友:
可以在线调试吗?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spberry Pi Pico的内置LED构建了一个摩尔斯电码示例,这个有什么特殊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吧,应该就是为了演示编程,用其它单片机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线调试吗?

python一般都是用repl和print调试,不用仿真器。

网友:
他的书还行,不知道他有没有顺应时代发展搞搞网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线调试吗?

不知道传说的这个调试方式,是不是靠谱:

pico-debug - RP2040 Raspberry Pi Pico板的虚拟调试器

Raspberry Pi Pico所使用的RP2040实际上是一个双核Cortex-M0+,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只会使用其中一个核,而另外一个核就处于啥事不干的休眠状态。网上有大神 majbthrd 琢磨着把其中一个Cortex-M0+拿来做调试器,这便是 Pico-debug。
项目主页:https://github.com/majbthrd/pico-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