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敷铜规则设置

楼主:
在AD9中,大伙有没有尝试过把顶层的AGND敷铜间距设置为25mil,底层的AGND敷铜间距设置为10mil,DGND顶底层敷铜间距均设置为15mil的规则设置方法?

网友:
我没用Ad9,不知道好不好用,我用的是PADS,我觉得这个顺手一点

网友:
可以啊。你直接在铺铜规则里设置写上对应层的铺铜间距规则就行的。

网友:
定义好规则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可以设置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AD这样设置,要分开敷铜没问题

想问,上下敷铜间距设置设置不同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A:
各位亲,我就是规则设置不好才问的,你们光说可以的,怎么弄啊?

这个AGND区域纯属为了方便焊接,DGND区域有个可调LDO,温度比较高,想要将间距设小,输出脚那个大焊盘敷铜,这个敷铜间距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亲,我就是规则设置不好才问的,你们光说可以的,怎么弄啊? 这个AGND区域纯属为了方便焊接,DGND区 ...

我这边电脑上没有安装软件,不好直接操作给你看。 我在网络上搜了个基础的操作教程:Altium designer覆铜相关规则设置,规则-百度经验 (baidu.com)  你看下这个。 参考教程把你对应要设置的哪个具体网络的,那个层的标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电脑上没有安装软件,不好直接操作给你看。 我在网络上搜了个基础的操作教程:Altium designer覆铜 ...

谢谢。

后来采用了一个不怎么正规的方式。间距大的先敷铜,再改规则间距 变小,再敷铜小间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