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楼主:
偶然脑子发热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所需材料如下:

网友A:
你这完全就是一个小仓库,要什么有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完全就是一个小仓库,要什么有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谢谢老师的鼓励,为做系列实验,二年来积累了不少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模块

网友:
MAX7219
是美国MAXIM 公司推出的多位LED 显示驱动器,采用3 线串行接口传送数据,可直接与单片机接口连接,用户能方便修改其内部参数,以实现多位LED 显示。它内含硬件动态扫描电路、BCD译码器、段驱动器和位驱动器。此外,其内部还含有8X8 位静态RAM,用于存放8 个数字的显示数据。显然,它可直接驱动64 段LED点阵显示器。当多片MAX7219 级联时,可控制更多的LED 点阵显示器。显示的数据通过单片机数据处理后,送给MAX7219 显示。

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模块参数:
1.单个模块可以驱动一个8*8共阴点阵
2.模块工作电压:5V
3.模块尺寸:长5厘米X宽3.2厘米X高1.5厘米
4.带4个固定螺丝孔,孔径3mm,可使用本店M3铜柱固定
5.模块带输入输出接口,支持多个模块级联

网友:
MAX7219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自动增益控制(AGC)
●3种增益设置(40dB、50dB、60dB)
●可编程动作时间
●可编程动作和释放时间比
●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低THD:0.04% (典型值)
●低功耗关断模式
●内置2V低噪声麦克风偏置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一:八段分频8X8点阵屏的音乐频谱灯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一:八段分频8X8点阵屏的音乐频谱灯
接脚连线:MAX9814 接A0
MAX7219 UNO
VCC →→→→→ 5V
GND →→→→→ GND
DIN →→→→→ D12(数据,数据接收引脚)
CS →→→→→ D11(负载,命令接收引脚)
CLK →→→→→ D10(时钟,时钟引脚)
*/

#include "LedControl.h"

/* Led matrix - Max7219 Declared */
LedControl lc = LedControl(12, 11, 10, 1);

const int maxScale = 11;

/* Sensor - Max9812 Declared */
const int sensorPin = A4;
const int sampleWindow = 50; // 50ms = 20Hz
unsigned int sample;

unsigned long startMillis;
unsigned long timeCycle;

unsigned int signalMax = 0;
unsigned int signalMin = 1024;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int peakToPeak[8];
unsigned int displayPeak[8];
unsigned int temp[8]={0,0,0,0,0,0,0,0};
unsigned int signalMaxBuff[8];
unsigned int signalMinBuff[8];

void setup() {
// Led matrix
lc.shutdown(0, false); // bật hiện thị
lc.setIntensity(0, 1); // chỉnh độ sáng
lc.clearDisplay(0); // tắt tất cả led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tartMillis = millis();
//peakToPeak = 0;

signalMax = 0;
signalMin = 1024;

// Get data in 50ms
while (millis() - startMillis < sampleWindow) {
sample = analogRead(sensorPin);

if (sample < 1024) {
if (sample > signalMax) {
signalMax = sample;
}
if (sample < signalMin) {
signalMin = sample;
}
}

// 20Hz - 64Hz - 125Hz - 250Hz - 500Hz - 1kHz (timeCycle = 1/F)(ms)
timeCycle = millis() - startMillis;
if (timeCycle == 1 || timeCycle == 2 || timeCycle == 4 || timeCycle == 8
|| timeCycle == 16 || timeCycle == 32 || timeCycle == 40 || timeCycle == 50) {
signalMaxBuff[index] = signalMax;
signalMinBuff[index] = signalMin;
index = (index + 1) % 8;
delay(1);
//Serial.println(timeCycle);
}
}

// Delete pointer to array
index = 0;

// Calculation after get samples
for (int i = 0; i < 8; i++) { // i = row (led matrix)
// sound level
peakToPeak[i] = signalMaxBuff[i] - signalMinBuff[i];

// Map 1v p-p level to the max scale of the display
displayPeak[i] = map(peakToPeak[i], 0, 1023, 0, maxScale);

// Show to led matrix
displayLed(displayPeak[i], i);

// Led drop down
if (displayPeak[i] >= temp[i]) {
temp[i] = displayPeak[i];
}
else {
temp[i]--;
}

lc.setLed(0, i, temp[i], true);
delayMicroseconds(250);
}

}

void displayLed(int displayPeak, int row) {
switch (displayPeak) {
case 0 : lc.setRow(0, row, 0x80); break;
case 1 : lc.setRow(0, row, 0xC0); break;
case 2 : lc.setRow(0, row, 0xE0); break;
case 3 : lc.setRow(0, row, 0xF0); break;
case 4 : lc.setRow(0, row, 0xF8); break;
case 5 : lc.setRow(0, row, 0xFC); break;
case 6 : lc.setRow(0, row, 0xFE); break;
case 7 : lc.setRow(0, row, 0xFF); break;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一:八段分频8X8点阵屏的音乐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jY3Nzc4MA==.html?firsttime=0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B:
楼主 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arduino也就是玩一玩简单的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一:两位点阵屏八段分频音乐频谱仪
   实验场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arduino也就是玩一玩简单的

谢谢老师的鼓励,比较敢于去尝试而已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两位点阵屏八段分频音乐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jgzMTQ5Mg==.html?firsttime=0

网友B:
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呀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二:FFT算法,八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二:FFT算法,八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
*/

#include <arduinoFFT.h>

#include <MD_MAX72xx.h>

#include <SPI.h>

MD_MAX72XX disp = MD_MAX72XX(MD_MAX72XX::FC16_HW, 10, 4);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double realComponent[64];

double imagComponent[64];

int spectralHeight[] = {0b00000000,0b10000000,0b11000000,

                        0b11100000,0b11110000,0b11111000,

                        0b11111100,0b11111110,0b11111111};

int index, c, value;

void setup()

{

  disp.begin();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sensitivity = map(analogRead(A6),0,1023,50,100);

  Serial.println (analogRead(A6));

  for(int i=0; i<64; i++)

  {

    realComponent[i] = analogRead(A7)/sensitivity;

    imagComponent[i] = 0;

  }

  FFT.Windowing(realComponent, 64,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FFT.Comput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FT_FORWARD);

  FFT.ComplexToMagnitud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or(int i=0; i<32; i++)

  {

    realComponent[i] = constrain(realComponent[i],0,80);

    realComponent[i] = map(realComponent[i],0,80,0,8);

    index = realComponent[i];

    value = spectralHeight[index];

    c = 31 - i;

    disp.setColumn(c, value);

  }

}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二:FFT算法,八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jkwMjA5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呀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十六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使用FFT算法)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jkxMjkxNg==.html?firsttime=0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三: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开源代码

  • /*
  •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 项目之三: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 */
  • #include <arduinoFFT.h>
  • #include <MD_MAX72xx.h>
  • #include <SPI.h>
  • #define SAMPLES 64
  • #define HARDWARE_TYPE MD_MAX72XX::FC16_HW
  • #define MAX_DEVICES 4
  • #define CLK_PIN 13
  • #define DATA_PIN 11
  • #define CS_PIN 10
  • #define xres 32
  • #define yres 8
  • int MY_ARRAY[]={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 int MY_MODE_1[]={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 int MY_MODE_2[]={0, 128, 64, 32, 16, 8, 4, 2, 1};
  • int MY_MODE_3[]={0, 128, 192, 160, 144, 136, 132, 130, 129};
  • int MY_MODE_4[]={0, 128, 192, 160, 208, 232, 244, 250, 253};
  • int MY_MODE_5[]={0, 1, 3, 7, 15, 31, 63, 127, 255};
  • double vReal[SAMPLES];
  • double vImag[SAMPLES];
  • char data_avgs[xres];
  • int yvalue;
  • int displaycolumn , displayvalue;
  • int peaks[xres];
  • const int buttonPin = 2;
  • int state = HIGH;
  • int previousState = LOW;
  • int displaymode = 1;
  •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 MD_MAX72XX mx = MD_MAX72XX(HARDWARE_TYPE, CS_PIN, MAX_DEVICES);
  •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 void setup() {
  • ADCSRA = 0b11100101;
  • ADMUX = 0b00000000;
  • pinMode(buttonPin, INPUT);
  • mx.begin();
  • delay(50);
  • }
  • void loop() {
  • // ++ Sampling
  • for(int i=0; i<SAMPLES; i++)
  • {
  • while(!(ADCSRA & 0x10));
  • ADCSRA = 0b11110101 ;
  • int value = ADC - 512 ;
  • vReal[i]= value/8;
  • vImag[i] = 0;
  • }
  • FFT.Windowing(vReal, SAMPLES,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 FFT.Compute(vReal, vImag, SAMPLES, FFT_FORWARD);
  • FFT.ComplexToMagnitude(vReal, vImag, SAMPLES);
  • int step = (SAMPLES/2)/xres;
  • int c=0;
  • for(int i=0; i<(SAMPLES/2); i+=step)
  • {
  • data_avgs[c] = 0;
  • for (int k=0 ; k< step ; k++) {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vReal[i+k];
  • }
  • data_avgs[c] = data_avgs[c]/step;
  • c++;
  • }
  • for(int i=0; i<xres; i++)
  • {
  • data_avgs[i] = constrain(data_avgs[i],0,80);
  • data_avgs[i] = map(data_avgs[i], 0, 80, 0, yres);
  • yvalue=data_avgs[i];
  • peaks[i] = peaks[i]-1;
  • if (yvalue > peaks[i])
  • peaks[i] = yvalue ;
  • yvalue = peaks[i];
  • displayvalue=MY_ARRAY[yvalue];
  • displaycolumn=15-i;
  • mx.setColumn(displaycolumn, displayvalue);
  • }
  • displayModeChange ();
  • }
  • void displayModeChange() {
  •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Pin);
  • if (reading == HIGH && previousState == LOW &&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
  • switch (displaymode) {
  • case 1:
  • displaymode = 2;
  • for (int i=0 ; i<=8 ; i++ ) {
  • MY_ARRAY[i]=MY_MODE_2[i];
  • }
  • break;
  • case 2:
  • displaymode = 3;
  • for (int i=0 ; i<=8 ; i++ ) {
  • MY_ARRAY[i]=MY_MODE_3[i];
  • }
  • break;
  • case 3:
  • displaymode = 4;
  • for (int i=0 ; i<=8 ; i++ ) {
  • MY_ARRAY[i]=MY_MODE_4[i];
  • }
  • break;
  • case 4:
  • displaymode = 5;
  • for (int i=0 ; i<=8 ; i++ ) {
  • MY_ARRAY[i]=MY_MODE_5[i];
  • }
  • break;
  • case 5:
  • displaymode = 1;
  • for (int i=0 ; i<=8 ; i++ ) {
  • MY_ARRAY[i]=MY_MODE_1[i];
  • }
  • break;
  • }
  •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
  • previousState = reading;
  • }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三: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jk4ODQyMA==.html?firsttime=0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项目之三: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十六段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zAwMzEyOA==.html?firsttime=0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十六段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十六段arduinoFFT高速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zAxMzcxMg==.html?firsttime=0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6)---点阵频谱灯

   十六段arduinoFFT高速频谱灯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C:
和老外这个对比一下

https://learn.adafruit.com/mini-led-matrix-audio-visualiz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老外这个对比一下     https://learn.adafruit.com/mini-led-matrix-audio-visua ...

谢谢老师,查到老外这块13x9 IS31FL3741 LED 矩阵屏幕了,15美元,国内还没有(淘宝上没搜到)

与常规的 8x8 DotStar 网格不同,这些不是 NeoPixel 或 DotStar 或其他“智能”RGB LED。不是在每个 LED 中都有一个小芯片,而是一个大型控制器芯片,可以为您处理所有 PWM。ISSI IS32FL3741 通过 I2C 进行通信,并且可以使用 8 位 PWM 设置每个 LED 元件,以获得 RGB 元件的 24 位颜色,以获得美丽的色彩!有一个可调节的电流驱动器,因此您可以在不损失色彩分辨率的情况下使整个显示器变亮或变暗。

网友D:
厉害,啥都有,楼主家有个百宝箱。arduino开发板功能超级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啥都有,楼主家有个百宝箱。arduino开发板功能超级强大

谢谢老师的鼓励,最近在学习墨水屏......

网友E:
学习了 感谢楼主 THXTHXTHXTHX

THXTHXTHXTHXTHXTHXTHXTHX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感谢楼主 THXTHXTHXTHX THXTHXTHXTHXTHXTHXTHXTHX

谢谢你的支持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