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

楼主:
图中公式(6.3.14)分母中s的一次项系数为什么要大于零时电路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
小于零,就是(1+R2/R1)大于3。

(1+R2/R1)是什么?是同相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1+R2/R1)大于3,正反馈太大,环路增益大于1,就会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
如果书中配有不同(1+R2/R1)对应的幅度-频率特性曲线,对照曲线来看,比较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