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UI支持的显示屏的问题请教

楼主:
现在显示屏再电子产品上应用非常多,有了屏幕感觉一切都变得绚丽起来,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什么样的显示屏才支持GUI,例如littleVGL图形界面emWin图形界面 touchGFX图形界面

像SPI屏,I2C屏,232屏是不是都不支持?

网友A:
gui与硬件层无关,屏幕提供描点函数给gui就可以了。所以按理说spi屏  ii2c屏都支持的,串口屏的话,厂家有提供描点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i与硬件层无关,屏幕提供描点函数给gui就可以了。所以按理说spi屏  ii2c屏都支持的,串口屏的话,厂 ...

那我试试看看,一直觉得GUI做出来的很高大上,很漂亮

网友:
GUI和显示屏没有关系,即便是单色LED点阵依旧可以使用GUI,UI简单的话是不需要第三方GUI库的

网友:
GUI和显示屏没有关系,即便是单色LED点阵依旧可以使用GUI,UI简单的话是不需要第三方GUI库的

明白了,我尝试做一下简单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