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
VCC等于5V,输入Vi是一个正弦小信号(例如信号是0~1V),如何调整这个电路(电路上如果一个三极管不够可以再加一个)让放大后信号Vo幅度能达到(0~5V)类似于轨道轨输出,

图上电路因为有三极管的压降问题,输出最大也就4点几伏

网友A:
根本做不到,不用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做不到,不用考虑了。

突然想到轨到轨的运放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轨到轨的运放别人是怎么做的

轨到轨运放输出级是推挽输出,而你的电路是单端输出电阻负载,所以做不到 “轨到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轨到轨的运放别人是怎么做的

电源电压5V,输出峰峰值达到四点几伏特,已经不错了。

此电路要想输出峰峰值5V以上,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轨到轨运放输出级是推挽输出,而你的电路是单端输出电阻负载,所以做不到 “轨到轨”。

maychang 推挽输出的基本电路是不是两个三极管构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轨到轨运放输出级是推挽输出,而你的电路是单端输出电阻负载,所以做不到 “轨到轨”。

能给一个实用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推挽输出的基本电路是不是两个三极管构成的

『推挽输出的基本电路是不是两个三极管构成的』

是。

如果是轨到轨输出,多半是两个MOS管构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给一个实用的电路吗

『能给一个实用的电路吗』

这个,在轨到轨运放说明书中往往可以找到。

但若要用分立件来构成,那可相当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一个实用的电路吗』 这个,在轨到轨运放说明书中往往可以找到。 但若要用分立件来构成,那可 ...

好吧,我以为还可以抢救一下,此路又不通了,啊,比蜀道还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轨到轨的运放别人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找轨到轨运放的内电路图看看,不过也没啥用,借鉴不了的,需要轨到轨输出直接用相关的运放就是,甲类共射极电路就别想了。

网友:
电容耦合,输出平均电压0V,有正必有负,那来的非负输出?

网友:
或许你可以考虑差分输出结构,5v供电输出差分电压应该可以到7v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轨到轨运放的内电路图看看,不过也没啥用,借鉴不了的,需要轨到轨输出直接用相关的运放就是,甲 ...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电源电压为5V,输出能接近5V吗?比如输出4.9V

@chunyang

@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电源电压为5V,输出能接近5V吗?比如输出4.9V @chunyang @maychang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如果输入信号幅度足够大(比电源电压幅度还要大一些),那么输出幅度可达约4.6V~4.7V,要达到4.9V恐怕相当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电源电压为5V,输出能接近5V吗?比如输出4.9V @chunyang @maychang

双极型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不一样,双极型管有个饱和压降,而场效应管没有。充分导通时场效应管近似为一个电阻,只要电流足够小管压降也足够小。

双极型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普通硅小功率三极管大约0.1~0.15V。所以推挽输出的幅度要比电源电压幅度小0.2~0.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电源电压为5V,输出能接近5V吗?比如输出4.9V @chunyang @maychang

14楼电路,因为输入端有两个二极管,输入信号正半周时上面那个三极管基极电流靠10千欧电阻供应,当上管基极电位等于正电源时基极电流为零,所以输出端最高只能到比电源电压低0.7V(实际只能达到比电源电压低1V左右)。

要使输出电压达到比电源电压低0.1~0.2V,该基极电阻必须接到比电源电压更高的电源上。既然有个更高电压的电源,输出的两个双极型三极管也使用这个更高电压的电源就是了。这样对电源来说有点浪费,但不必使用一高一低两个电源。

仅使用一个5V电源,如果使用自举电路,可以稍微提高一些输出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电源电压为5V,输出能接近5V吗?比如输出4.9V @chunyang @maychang

射随器做不到的。你这个图叫做甲乙类推挽放大器,用来消除交越失真的,主要用于功放输出级的电流放大,并不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3S4S5S6 发表于 2021-10-21 08:11 这种方式的跟随器,电源电压为5V,输出能接近5V吗?比如输出4.9V @chu ...

首帖中的图Rb与Rc是公用一个电源Vcc的,能否用两个电源V1与V2=Vcc分别给到Rb与Rc这样可以吗?

因为我希望V1为定值,不受电源波动影响,因为就像前贴所述的一样,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电源电压,实际情况是电源电压12V波动比较大,能达到3V,如果基极采用另一个单独稳定电源供电的话能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中的图Rb与Rc是公用一个电源Vcc的,能否用两个电源V1与V2=Vcc分别给到Rb与Rc这样可以吗? 因为我 ...

可以使用两个直流电源分别供电,但只要首帖中为集电极供电的电源为5V,输出幅度就只能达到4点几伏特。分别供电,不能使输出幅度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