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MCU,晶振

楼主:
低功耗MCU,晶振

1.晶振有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2pin和4pin,2P的晶振在设计、贴片工艺上更方便些。4脚有源晶振比2脚无源晶振好在哪里?

2.供电2.5-5.5V这也算是低功耗?我看国外的低功耗芯片供电最低都可以到1.8V

3.运行模式,100uA/MHZ这样的指标算不算低功耗,一般小于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的低功耗?

网友A:
无源晶体4脚的也很多,有源的稳定性更好,更好的还有温补功能。

网友B:
什么芯片这莫省电。还带RTC,封装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这莫省电。还带RTC,封装大吗?

你是怎么判断省电的?现在带RTC的芯片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晶体4脚的也很多,有源的稳定性更好,更好的还有温补功能。

版主 说说2、3呗

网友:
相同条件下,电压越低,功耗也会更低,但是也需要综合考虑其它芯片供电。理论上功耗越低越好,但是实际功耗与工作方式、电池容量、环境等因素有关,可以满足需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