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TVS瞬态二极管等器件如何获得其高频等效模型

楼主:
电子元器件在高频下其性质频率响应会发生变化,影响电路功能的设计。如何建立这些元器件的高频等效模型, 我现在的想法是通过二端口网络,测得输入输出,在根据低频模型猜测有哪些缺失。请大佬提供给我一个思路。 最好是有书籍推荐,关于元器件等效模型研究的。

网友A:
想把这些模型用在什么地方

电路仿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把这些模型用在什么地方 电路仿真用?

对的,还有高频电路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还有高频电路设计

电力电子学的SPICE仿真(原书第3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力电子学的SPICE仿真 原书第3版_13952305 SPICE仿真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Pspice仿真因为没有压敏电阻等器件原型,还想要知道其等效原理,这方面Pspice这两书不太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Pspice仿真因为没有压敏电阻等器件原型,还想要知道其等效原理,这方面Pspice这两书不 ...

器件建模可以根据书是介绍,自己编写

参考一下

在Multisim的元件库是找不到热敏电阻的,是用其他代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器件建模可以根据书是介绍,自己编写 参考一下 在Multisim的元件库是找不到热敏电阻的,是用其 ...

感谢您提供的方案思路,我现在准备使用微波技术和实际测试去获取等效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提供的方案思路,我现在准备使用微波技术和实际测试去获取等效电路图了

欢迎来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