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太阳能和电池

楼主:
对一个系统,电源是关键部件之一。改装时就想了,如果需要经常充电,会带来很多不便,因此就优先考虑使用太阳能充电。

现在太阳能板很多,特别是废旧的共享单车上,淘汰了很多太阳能板,因此价格也很低。下面是网上找的一个,价格不是最低的,但是外观还比较好。

实际买到的太阳能板,外观看起来比较新,只有轻微磨损。

功率方面,中午太阳比较好的时候实测,电压有5.2V,短路电流有200mA,的确是瑕疵品。虽然功率不达标(标称是5W),但是对我来说也足够用了。

电池使用的是以前介绍过的 神奇的配重电池 ,这个电池虽说是山寨的,但是电压正常,看起来一般用用问题不大,再说价格便宜,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虽然有些DIY里面是将太阳能板输出直接连到电池,但是这样不太安全,容易把电池弄坏。因此使用一个充电模块也是很有必要的。现在TP4056模块很多,成本只要几毛钱。原来是通过USB充电的,但是也预留了外电源输入端,将太阳能板的输出连接到IN+和IN-就可以。

充电模块上带有指示灯,但是不方便。为了方便观察充电状态,将原有的LED去掉,焊接三个导线(电源是共用的),连接到外部LED。

焊接好各种连线

去掉电池内部的配重铁块,正好将TP4056模块装进去。为了方便引线,外壳还挖了一个小孔,装好后在用胶密封起来。

改装好的电池先测试一下,没有问题后,用电焊胶粘到太阳能板上。

网友A:
充电时红灯亮

充满后蓝灯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红灯亮     充满后蓝灯亮。

真会玩

废旧的太阳能电池都用上了

再也怕忘充电了

TP4056芯片零卖几毛钱,装成模块成本需要2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会玩 废旧的太阳能电池都用上了 再也怕忘充电了 TP4056芯片零卖几毛钱,装成模块成本需要2元 ...

芯片2-3毛,模块不到1元

网友:
这个DIY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