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漏电流

楼主:
MOS管的漏电流

在微型可穿戴设备中,对于电池的功耗要求很高,所以为了省电,其实电路也是很多的,最省电的无疑就是直接断开电池的供电了

这种方案要用到一个NMOS和一个PMOS组合使用,NMOS作为下管控制PMOS的输出。

NMOS和PMOS本身也是需要消耗电流的,重点关注NMOS和PMOS的两个漏电流参数IGSS和IDSS,一般小于多少才算是极低的漏电流?

网友:
这个与管子的功率有关,不同品牌的也有关
ID电流越大漏电流越大。
小功率的管子漏电流也小些

网友:
可穿戴设备中应该使用的低功耗的器件,包括MOS管

管子关断时,漏电流要小,

2N7002最大1uA

网友:
最低没有标准,要求最低是无止境的,适合自己满足要求的就是最低的

网友A:
电池本身具有自放电特性,只要器件的漏电流远低于电池自放电即可。

网友:
对  基本上都是在1uA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本身具有自放电特性,只要器件的漏电流远低于电池自放电即可。

电池自放电  远远大于1uA?

网友A:
自放电和电池的容量有关,一般1Ah的锂电,有几十微安的自放电,以此来说100mA的锂电有几个微安的自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和电池的容量有关,一般1Ah的锂电,有几十微安的自放电,以此来说100mA的锂电有几个微安的自放电。

那么大?那50mAh的自放电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