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手持数字万用表拆解 二

楼主:
上一篇已经试用了这个万用表的基本功能,可以正式拆解了

这个拆解比想象的来的顺利和简单,就是5颗螺丝,拧开后就开了。和预想的一样
不过也正是用的黑牛屎封装,说明了它用的是传统成熟方案,进一步降低成本

要说意外,就是没看到通用的保险丝以及很粗的采用电阻,才反应过来一件事,这个万用表没有电流测量功能!!!

继续拆解,看一下正面

果然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了,段码屏,背光是两个led二极管,没拿到手之前,以为是一个cog液晶屏。主控芯片应该也不支持触摸功能,估计很多人被外表欺骗了,以为是触摸,实际采用的是导电橡胶按键。

拆下屏幕以及背光,正面pcb上没有任何元器件,所以背面看到的就是全部元器件了

那颗黄色的LED,以为驱动电流要很大,实际测试的时候,万用表二极管档就可以点亮了。主芯片旁边的最大丝印也被打磨了,查到其型号为ET6621S,点阵式多功能LCD驱动,也常用来扩展IO口

虽然不用来测量电流就取消保险丝,还是会有高压风险,但是没有看到保险丝以及防静电雷击等措施,只看到一个PTC热敏电阻

左上角是升压电路,从左下角正负端溯源到的,稳压出来一个5V,根据丝印查出来2.5V稳压,但是实测是5v稳压,应该是型号查询不对。U3根据丝印查出来是SGM3157YC6/TR,为模拟开关芯片。U7也是无法反查出芯片型号。整个板子应用着大量的三极管来控制功能和通路切换,比如背光、蜂鸣器、电阻。

能力有限,查了很多资料,最后还是无法将整个电路还原出来

虽然拆解很简,但是还是断了一根线,就是接电池盒,准备焊接的时候发现烙铁居然坏了,用万用表一侧,发热芯挂了,网购回来一个换上

正极电池片不怎么好焊接,即使焊接好了,拆装几次电池就被震脱落了,焊接完打点热熔胶,依旧脱落,然后因为有了热熔胶的缘故,更加不焊锡了,折腾七八次之后索性不焊接了,直接绝缘胶带

网友A:
这控制成本的能力真是达到了极致,预计这款万用表的成本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控制成本的能力真是达到了极致,预计这款万用表的成本在多少?

我预计35以下,因为某宝类似的价格低到了40左右

网友B:
看外表感觉很高大上,以为很复杂,实际很简单的电路。真是有点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C:
是的,看着还以为可以触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看着还以为可以触控。

被最下面的贴纸迷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外表感觉很高大上,以为很复杂,实际很简单的电路。真是有点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只能图个小巧,电工用觉得合适,220V、零火线,不过貌似他们习惯用电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看着还以为可以触控。

有触控的型号,下次买一个继续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触控的型号,下次买一个继续测。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图个小巧,电工用觉得合适,220V、零火线,不过貌似他们习惯用电笔了

电工都是用电笔来测试,简单快捷。像这样的一般是维修店或者工程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

网友:
看来这个万用表贬值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网友:
没A档。。。屏幕挺大

网友:
万用表越做越好了!越做越小了!越做越好用了!就是特别容易损坏!不是已经用了多少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