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按钮

楼主:
要进行控制,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按钮。一般按钮有两种:自锁和复位。自锁型按钮适合灯,按下就接通,再按一下就断开;复位型用于喇叭,按下接通,松开断开。

按钮的型号很多,综合考虑了安装方便、视觉效果、防水等因素,最后选择了金属带指示灯的型号。

这种按钮带有LED指示灯,接通时可以显示,有多种颜色,晚上效果特别好。下面是实物的效果:

LED指示灯有多种电压规格,因为使用了单个锂电池供电,所以选择了3-6V的型号。

开关和LED分别使用了两个引脚,其中LED端不分正负。为了实现按下点亮的效果,接线方式如下:

使用了两个自锁开关,分别控制前灯和后灯,一个复位按钮控制喇叭。为了方便,按钮直接安装到太阳能板上,实际连接后的效果如图:

  • 太阳能板原有的孔径是8mm,按钮是12mm的。安装时要先扩孔,然后安装固定。
  • 打孔时注意不要把太阳能板内部金属片破坏了,造成太阳能板功率降低。

安装后按下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