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TC118S国产芯片的直流马达驱动方案

楼主:
本方案采用国产TC118S直流马达驱动器芯片,整个方案无需外围大滤波电容,只需小贴片电容,BOM成本低,可用于电动玩具、电子锁、电动牙刷、电动茶具等日常应用。

图1. 电路原理图

方案电源电压VCC=2.4-7.2V,控制输入电压范围为0-VCC,正反转输入电流IOUT=-1500~1500,具有前进、后退、停止及刹车功能,最大连续输出电流可达1.8A,峰值电流可达2.5A。

设计考虑

在不同应用中,C1、C2可考虑只装一个:在3V应用中建议用一个1uF或以上;在4.5V应用中建议用一个4.7uF或以上,均为使用贴片电容;在6V应用中建议用一个大电容220uF+100nF贴片电容。

C2均靠近IC之VDD管脚放置,且电容的负极和IC的GND端之间的连线也需尽量短。即不要电容虽然近,但布线、走 线却绕得很远(参考图2)。

当应用板上有大电容在为其它芯片滤波且离TC118S较远时,也需按如上要求再放置一个小电容于TC118S的VDD脚上。其中,C4(100nF)电容优先接于马达上,当马达上不方便焊此电容时,则将其置于PCB上。

图2. PCB布线图

电路采用电池供电,马达启动瞬间电流值建议不要超过芯片的峰值2.5A。

BOM元器件
本方案中的TC118S是单通道直流马达驱动器芯片,采用DIP-8、SOP-8封装形式,具有低导通电阻(1.6Ω),内置功率MOS全桥驱动和迟滞热效应过热保护功能,系统功耗最大1W,工作温度为-20~+85℃。

BOM元器件列表
编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厂家
备注
C1
MLCC
220uF
国产

C2
MLCC
100nF
国产

U1
TC118S
DIP-8、SOP-8
富满电子

C3
MLCC
104pF
国产

C4
MLCC
104pF
国产

其他
-电池等
-
-
国产

TC118S采用MOS工艺设计制造,对静电敏感,要求在包装、运输、加工生产等全过程中需注意做好防静电措施。BOM中的电容器全部采用MLCC,电源采用干电池。

网友:
图2的PCB布线图是用什么软件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