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Microchip直播:针对企业的Wi-Fi®安全

楼主:
直播主题: 针对企业的Wi-Fi®安全|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研讨会 第16场
内容简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熟悉使用WPA2登录到家庭Wi-Fi网络。但是,规模庞大的组织(例如校园和公司)需要更高级的安全协议。本次研讨会着重介绍了在严格的安全环境中对操作的不同要求。
直播讲师:刘军(Kevin Liu) |Microchip 资深应用工程师
FAQ详情:
1、Microchip的WiFi相对于竞品有哪些优势?
A:1、工业级模块,可靠性高。2、NO EOL。3、通过多国的无线监管机构认证。4、提供及时的本地技术支持。
2、Microchip 针对企业的wifi安全核心技术优势有哪些?
A:1.Microchip Wi-Fi模块固件提供对企业Wi-Fi安全的支持,使得该模块能够适用更多的Wi-Fi应用场景 2.Microchip Wi-Fi模块能够提供4个增益表,满足全球更多区域RF的要求 3.Microchip Wi-Fi模块支持自动漫游功能 4.Microchip Wi-Fi模块能够通过SPI或者SDIO接口与主MCU相连,方便集成到现有系统中 5.Microchip Wi-Fi模块固件提供OTA的支持 6.Microchip Wi-Fi模块相比较传统串口Wi-Fi模块,能够提供非常高的TCP/UDP数据吞吐率 7.Microchip Wi-Fi模块和全球90%的无线AP,也就是超过2100款市面上的无线AP,完成了兼容性测试,后面还将继续完成剩余AP兼容性测试
3、Microchip WiFi解决方案的检测速度如何?
A:1.Microchip Wi-Fi模块内部集成加密算法硬件加速 2.Microchip Wi-Fi模块的AP重连速度低于150ms
4、ATwinc15x0和3400有什么区别的?
A:15x0只有2.4G WiFI, 3400支持WiFI + BLE
5、wiffi模块的穿墙能力如何
A:2.4G产品,穿墙能力一般
6、模块的EMI指标如何?主要辐射在哪个频段?需要增加屏蔽罩吗?
A:2.4G频段,标准产品,通过各种认证
7、Microchip的Wifi模块SPI通信速率最大可达到多少?
A:48MHz
8、Microchip的wifi模块能覆盖多远范围?
A:50-100米
9、芯片内部支持哪些加密算法的硬件加速?
A:AES加密算法加速,另外有1颗可供二次开发的WIFI模块 - WFI32系列支持更多加解密算法加速: Data Encryption AES-128/192/256, TDES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SHA-1, SHA-256, ECC, ECHD, ECDSA, Curve25519, Ed25519
10、ap的加入如何验证
A:ATWINC 支持以下 Enterprise WPA/WPA2 方法: • EAP-PEAPv0/MSCHAPv2 • EAP-PEAPv1/MSCHAPv2 • EAP-PEAPv0/TLS • EAP-PEAPv1/TLS • EAP-TLS • EAP-TTLS/MSCHAPv2
11、如何保证企业内终端设备的健康,有哪些认证方式?
A:EAP-PEAPv0/MSCHAPv2 EAP-PEAPv1/MSCHAPv2 EAP-PEAPv0/TLS EAP-PEAPv1/TLS EAP-TLS EAP-TTLS/MSCHAPv2
12、社区提供学习课程吗?
A: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wireless_wifi (github官方代码)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ATWINC1500 (芯片相关开发文档)
13、资料可以下载吗?
A: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ATWINC1500, 产品主页上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参考文档和应用笔记
14、WINC15x0模块低功耗模式最低功耗可达到多少?
A:IDLE监听模式下,最低可以达到1.2mA(1ms beacon)
15、WiFi模块支持哪些协议
A:IEEE 802.11 b/g/n, 支持WEP, WPA, WPA2
16、Wi-Fi安全有法规认证标准吗?谢谢
A:IEEE 802.1X
17、模块的功耗如何的?
A:Microchip Wi-Fi 是低功耗产品,有的甚至是电池供电的应用
18、Microchip WIFI安全解决方案,是否适用于WIFI6?
A:Microchip WiFi模块做为STA设备,提供对企业WiFi的支持,目前只支持WIFI4,WIFI6可以向下兼容。
19、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有哪些优势特点?
A:Microchip不仅提供安全芯片,和具备安全模块的MCU,MPU,FPGA,还提供相应的引用笔记,软件示例和技术支持,更多信息,请参考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embedded-security
20、WiFi芯片支持定制吗?
A:Microchip可以提供WI-Fi模块,也提供芯片,支持Chip down
21、对于与国家电信商合作的工厂,有无适合的安全案例?
A:Microchip企业Wi-Fi是标准的802.1X 认证协议,使用所有场合
22、Microchip Wi-Fi模块方案有哪些相应的扫描工具吗?
A:Microchip提供MCHPRT_Radio_Test_Tool,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icrochip%20MCHPRT_release_note_v1.3.pdf, 推荐使用 Wi-Fi Sniffer, https://microchipsupport.force.com/s/article/Low-cost-Wi-Fi-sniffer-for-Windows
23、microchip做wifi模块?
A:Microchip提供WINC15x0模组
24、该方案如何保证用户资源信息安全,避免泄露?
A:Microchip提供的是企业Wi-Fi STA接入设备,信息安全和管理需要在企业Wi-Fi AP端做处理。
25、可以支持的 无线编码解码方式方法?星座图?
A:Single antenna 1x1 stream in 20MHz channels Supports IEEE 802.11b DSSS-CCK modulation: 1, 2, 5.5, 11Mbps Supports IEEE 802.11g OFDM modulation: 6, 9, 12,18, 24, 36, 48, 54Mbps Supports IEEE 802.11n HT modulations MCS0-7, 20MHz, 800 and 400ns guard interval: 6.5, 7.2, 13.0, 14.4, 19.5, 21.7, 26.0, 28.9, 39.0, 43.3, 52.0, 57.8, 58.5, 65.0, 72.2Mbps
26、有哪些低功耗控制措施?
A:Sleep Mode Current Consumption 4uA
27、wifi模块的功耗为多少
A:Sleep Mode Current Consumption 4uA Rx Current Consumption 83mA (802.11n MCS7)
28、WINC15x0 支持什么通讯接口?
A:SPI/SDIO
29、WINC15x0 目前的接口是pcie 还是SDIO接口
A:SPI接口
30、模块提供什么接口和MCU通信?
A:SPI接口
31、Wifi模块采用SPI接口,其通信速率达多少?
A:SPI最大时钟48MHz
32、SPI/SDIO的速率支持哪一些?
A:SPI最大支持48MHz, SDIO最大支持50MHz
33、支持哪些通信协议
A:SSL/TLS,TCP/UDP, HTTP, HTTPS,大部分的上层 协议都可以支持
34、企业用WIFI安全用了那些加密方法的?
A:The ATWINC supports the following Enterprise WPA/WPA2 methods. • EAP-PEAPv0/MSCHAPv2 • EAP-PEAPv1/MSCHAPv2 • EAP-PEAPv0/TLS • EAP-PEAPv1/TLS • EAP-TLS • EAP-TTLS/MSCHAPv2
35、Microchip 的模组使用在 企业Wifi加密的情况下,具备什么样的安全特点?
A:The ATWINC supports the following Enterprise WPA/WPA2 methods. • EAP-PEAPv0/MSCHAPv2 • EAP-PEAPv1/MSCHAPv2 • EAP-PEAPv0/TLS • EAP-PEAPv1/TLS • EAP-TLS • EAP-TTLS/MSCHAPv2
36、模块能够提供直接和phy相连的接口吗?
A:WFI32E01 Wi-Fi MCU Module内置Ethernet,可以连外部phy
37、freertos版本能升级吗
A:WFI32支持二次开发,freeRTOS支持最新版本
38、有什么特色新意?
A:Wi-Fi Enterprise 企业Wi-Fi
39、模块可以支持MESH自组网方式吗?
A:WI-Fi不支持Mesh
40、请问微芯的WiFi和蓝牙模块加密方式是硬件层还是软件层可以做加密呢?
A:Wi-Fi和BT的加密方式是在模块内实现的,有硬件有软件,有硬件加速的,有些是firmware实现的
41、Microchip Wi-Fi模块是否支持自修复、自配置网络?
A:Wi-Fi模块是可以自动重连的
42、如何监控企业wifi
A:WI-Fi模块提供网络连接,监控企业Wi-Fi不是模块干的活
43、企业wifi可以监控员工的用网状态吗?
A:Wi-Fi模块只提供网络连接功能,监控员工的活不是Wi-Fi模块干的:)
44、模块是低功耗的吗?
A:WINC15x0模块提供低功耗模式
45、针对企业wifi安全,固件整合方便吗?
A:WINC15x0提供模块的固件,对于客户主控MCU的应用程序开发,Microchip提供完整的参考例程和应用笔记《ATWINC Enterprise Security Application Note》: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Enterprise-Security-Application-Note-DS00002902.pdf
46、支持哪些升级方式?
A:WINC15x0支持OTA升级
47、企业wifi后期如何升级维护
A:WINC15x0支持OTA升级
48、WINC15x0支持哪些网络接口?
A:WLAN
49、目前除了wpa2是比较高的加密算法外,还有更高更安全可靠的加密方式么?
A:WPA3
50、是否普遍适用?有无应用局限?
A:标准产品,使用各种场合
51、维护成本高不高
A:不高
52、Microchip芯片功耗多少
A:不同网络模式和工作模式下的具体功耗请参考数据手册。
53、2个模块的射频指标分别是多少? RF power / 灵敏度等
A:不同网络模式下的射频参数请参考数据手册Wi-Fi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章节。
54、零下的工作温度,对湿度的要求怎样? 是否需要加热器加热来启动?
A:不需要加热器,模块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C,湿度是10%~95%.
55、WINC15x0 模块支持二次开发吗?
A:不支持
56、内置的MCU能支持NAT吗?
A:不支持
57、可以支持PCI-E吗?
A:不支持,目前只有SPI/SDIO的
58、WiFi和蓝牙模块是否支持AES256位加密方式?
A:不支持AES256,目前采用的是AES128
59、企业WIFI安装维护是否方便?
A:参考Microchip应用笔记AN2902, 详细介绍了搭建企业WI-FI的方法
60、Wi fi安全通过硬件加密方案可以实现吗?
A:参照IEEE 802.1X规范,采用的是软件加密,芯片内部集成了加密算法硬件加速器
61、Microchip的Wifi模块通过了哪些认证?
A:常见的认证都有,例如US, Canada, Europe, Japan, Korea, China, India and Taiwan
62、可以接入哪些云基础架构?
A:常用的公有云:AWS, Azure, GCP和Ali等
63、重大瓶颈或空白点还有哪些?
A:成熟产品,经过市场检验
64、Microchip的WiFi芯片出货量如何?
A:成熟产品,久经市场考验
65、应用局限有哪些?
A:成熟产品,久经市场考验
66、方案有没有客户在实践中检验过,价格有优势么
A:成熟产品,久经市场考验
67、企业WIFI安全需要通过哪些安全认证?
A:除了完成Wi-Fi的认证外,还需要确认能够支持一下安全认证协议:EAP-PEAPv0/MSCHAPv2 EAP-PEAPv1/MSCHAPv2 EAP-PEAPv0/TLS EAP-PEAPv1/TLS EAP-TLS EAP-TTLS/MSCHAPv2
68、开发环境是Windows还是linux的?
A:都可以支持
69、对于企业WiFi的radius认证,Microchip 的方案的兼容性如何?有哪一些方式是不支持的??
A:对Radius的详细支持,可以参考这篇应用文档-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20Enterprise%20Security%20Application%20Note.pdf
70、Microchip Wi-Fi模块接收灵敏度如何?
A:对于WINC15x0的接收灵敏度在不同的网络模式下有不同的参数,具体请参考数据手册Wi-Fi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章节。
71、wifi模块布置间距如何确定,和环境干扰有关吗
A:对于模块的布局,产品数据手册中有布局设计指南,产品主页也提供了《Wireless Hardware Design Checklist》
72、多个STA通过什么通信协议进行数据通信?
A:多个STA都必须连到AP上,再互相数据通信,或者通过云端或服务器端转接
73、方便替换原有设备吗
A:方便的
74、模块的工作环境温度和湿度是什么范围?
A: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C,湿度范围是10%~95%
75、对于工厂内部的硬件结构有什么要求?
A:技术交流研讨会介绍的Microchip Wi-Fi模块,是作为STA设备,能够支持接入到企业Wi-Fi,工厂内部的硬件结构是企业Wi-Fi AP端需要考虑的,Microchip目前不提供企业WI-FI AP的解决方案
76、相比哪类加密更合理更有效?
A:家庭Wi-Fi,企业Wi-Fi使用不同的应用场合。加密通常选用最新的标准,具有更高的加密强度
77、WiFi主要是哪些方面会涉及安全问题?
A:家庭Wi-Fi共享密码带来的安全隐患,WiFi网络监听带来的安全隐患,管理员无法管理具体的接入客户端
78、开发环境有哪些IDE啊?
A:建议采用官方的MPLAB X IDE以及内嵌的Harmony3软件库
79、microchip有哪些WIFI芯片?
A:具体请访问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wireless-connectivity/embedded-wi-fi
80、Microchip 现在芯片货源咋样啊,货期一般多久
A:具体请联系我们的销售或代理详谈
81、无线输出功率可以设置,比如降低吗?
A:可以设置
82、连接可靠性如何
A:肯定可以可靠连接的,都是成熟产品,并经过市场的验证
83、企业WIFI安全主要有哪些挑战?
A:连接AP并进行身份验证的活,Wi-Fi模块都帮我们干了,Host端没有什么挑战
84、WINC15x0 目前只能做staion 模式?
A:两种模式都支持
85、Microchip Wi-Fi模块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A:满足FCC的认证,最大发射功率可达22dbm
86、Microchip 对工业环境应用的漫游切换,能够实现的切换时间,延时是什么水平级别?
A:漫游是无缝切换,不会中断TCP会话或数据流
87、企业WIFI安全方案中是否运用了AI技术?
A:没有
88、Microchip有没有抗DDoS攻击的硬件方案?
A:没有
89、密码需要在20位以上吗?
A:没有强制要求必须20位以上
90、固件版本可以线上升级吗?
A:模块本身支持升级,要实现在线升级时需要配合主控和软件完成
91、模块内置的LASH和RAM别多大?可以运行或支持哪一些操作系统?
A:模块不支持客户二次开发,由Microchip提供固件。WINC15X0/WINC3400不支持二次开发,有提供二次开发的WFI32系列WI-FI模块,内部集成200MHZ MIPS32MCU, 支持FREERTOS。
92、模块的开发环境支持哪一些?
A:模块固件由Microchip提供,模块和主控MCU通过SPI接口连接,客户只需要开发主控MCU的程序
93、用于企业环境下的Wifi,对模组的编程需要的工作量大不大?是否已经做好了软件库?
A:模块内有完整功能的固件,不需幺对模块进行编程,提供了主机端的API
94、支持哪些编程环境?
A:模块内有完整固件,不需要编程
95、内置freertos什么版本,是开源的吗
A:模块提供固件文件,不提供固件源码,会提供API接口
96、权威性的认证标准都有哪些?
A:模块已经通过FCC, IC和CE的认证
97、硬件措施的如何EMC保护?
A:模块已经通过FCC, IC和CE的认证,比较容易通过EMC的认证
98、Microchip的WiFi模块有哪些封装形式?
A:模组的规格是21.7 x 14.7 x 2.1 mm,28pin,详细资料请访问: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15x0-MR210xB-IEEE-802.11-b-g-n-SmartConnect-IoT-Module-DS70005304E.pdf
99、WIFI企业安全方案会使用加密芯片吗?
A:目前Microchip 企业Wi-Fi没有使用加密芯片
100、wpa3是更安全的加密
A:目前WPA3是最新的
101、Microchip WIFI支持到WIFI6吗?
A:目前还不支持WIFI6
102、二次开发可以如何来做的?
A:内部集成200MHZ MCU,支持做二次开发。有提供可支持二次开发的Wi-Fi模块,WFI32系列Wi-Fi模块支持,内部集成了200MHz
103、企业WIFI安全是如何保障的?
A:企业Wi-Fi使用国际标准IEEE 802.1X 认证
104、企业WIFI密码怎么保证不会被别人破解?
A:企业WI-Fi相对家庭WI-Fi,加密强度高,安全性更高
105、官方IDE有学习资料吗?
A:请参考 http://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Search&a=dosearch&module=Knowledge&keyword=harmony+3
106、Microchip针对企业WiFi方案有提供哪些软件和支持?
A:请参考应用笔记《ATWINC Enterprise Security Application Note》,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Enterprise-Security-Application-Note-DS00002902.pdf
107、现在芯片交期是多久?
A:如果是研发样品,Microchip的样品周期一般是1~2周,如果是小批量试制,Microchip销售渠道有特殊流程来帮助客户,如果是大批量采购,请联系代理商和当地Microchip office
108、模块的天线都是内置的吗?还需要外接天线吗?
A:如果用模块,模块上有板载天线,同时也提供了RMA接口可以外加天线
109、网络控制器不需要外接天线吗?直接板载天线就可以?
A:如果用模块,模块上有板载天线,同时也提供了RMA接口可以外加天线
110、避免WiFi网络被监听,有哪些措施?
A:使用加密连接方式,提高安全性
111、Microchip 的这两款模组是WiFi 4 标准的吗?
A:是的
112、模块的安装方式有哪一些?是SMT表面贴装吗?
A:是的SMT
113、Microchip 的WiFi的安全解决方案和IEEE的 WIFI的协议规范和标准都是统一和兼容的吗?
A:是统一和兼容的
114、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是否适用于汽车行业?
A:适用于汽车,Microchip有针对汽车的安全方案
115、目前集成模块吗?
A:提供WINC15x0模块
116、Microchip能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吗?包括硬件和软件
A:提供完整的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
117、WIFI企业安全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吗?
A:通过软件实现,芯片内部支持加密算法硬件加速
118、对于非法接入有哪些检测方案?
A:问题超出了本次技术交流的范围,对于企业Wi-Fi安全接入和认证流程,可以参考应用文档-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20Enterprise%20Security%20Application%20Note.pdf
119、支持WIFI6还有哪些难度难点?
A:我们目前还没有方案支持WIFI6
120、企业wifi发射功率有限制吗
A:需要符合无线电监管认证机构的监管要求
121、对于企业来讲,如何实现经济性接入?
A:需要根据应用场景的需求,再选择合适的方案。
122、校园公司等规模庞大组织须有哪些特殊的严格高要求呢?
A:需要支持企业级的安全要求。需要支持漫游。
123、企业WIFI安全有哪些方面要注意的?
A:选择合理安全的认证机制,做好访问权限管理,网络带宽资源合理分配
124、在银行等金融行业有特殊的要求,请问如何满足在金融业的需求?谢谢
A:银行金融行业更关注的是防火墙、入侵检测、防病毒、内网隔离等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对Wi-Fi模块方面只需要支持所需要的安全认证协议即可。
125、wifi 4模块相当成熟 相当于别家的优势在哪里!throughput 最多能达到多少。 是2*2的吗?
A:优势就是高安全,超低功耗,快速重连。只能支持1*1
126、Microchip 的安全加密模块,相对MTK、Realtek、BCM、Atheros、MicroSemi等厂家的无线芯片方案或者移远、希姆通等模块厂家的方案的对比,有哪一些特点?
A:优势就是高安全,超低功耗,快速重连等
127、模块的整机功耗是多少?有没有低功耗待机模式?如何唤醒?
A:有低功耗代价模式 Sleep Mode Current Consumption 4uA Rx Current Consumption 83mA (802.11n MCS7) Tx Current Consumption 287mA (802.11n MCS7)
128、企业用WIFI有加密方案吗?
A:有使用多种基于WPA/WPA2的加密认证协议:EAP-PEAPv0/MSCHAPv2 EAP-PEAPv1/MSCHAPv2 EAP-PEAPv0/TLS EAP-PEAPv1/TLS EAP-TLS EAP-TTLS/MSCHAPv2
129、说一下对于主机使用linux widows 等操作系统的支持情况。
A:与主机通过SPI接口连接,与主机运行的操作系统没有要求
130、模块有哪些自主的独特创新元素?
A:这次研讨会主要介绍企业Wi-Fi,目前市场上WI-Fi模块支持Wi-Fi Enterprise的不多
131、提供哪些资料?
A:针对企业Wi-Fi,有应用文档和应用例程支持。
132、该方案的可扩展性怎么样?有哪些用户接入方式?
A:针对企业WIFI应用,该模块是作为STA设备方便接入到企业WIFI网络。提供用户接入方式,是在企业WIFI AP端实现
133、方案支持FOTA升级吗?
A:支持
134、本次讲解的两个模组, 对于家庭网络的支持也是可以吗?
A:支持
135、模块目前支持在线升级的功能吗?
A:支持
136、WINC15x0是否支持OTA升级?
A:支持
137、模块可以支持的无线工作模式有几种?网卡client 、AP、中继器 reapeter 都能支持吗?
A:支持AP和STA模式
138、WINC15x0支持哪些网络功能?
A:支持的网络服务: DHCP, DNS, TCP/IP (IPv4), UDP, HTTP, HTTPS
139、Microchip的企业WIFI安全方案中是否支持SWAP2?
A:支持基于WPA/WPA2的企业Wi-Fi安全认证协议:EAP-PEAPv0/MSCHAPv2 EAP-PEAPv1/MSCHAPv2 EAP-PEAPv0/TLS EAP-PEAPv1/TLS EAP-TLS EAP-TTLS/MSCHAPv2
140、能够支持跨AP二层快速漫游吗
A:支持快速漫游,不会中断TCP会话或数据流
141、能够支持2.4G和5G双频段吗?
A:只支持2.4G频段
142、在智慧城市中用到的WIFI,安全级别如何的?
A:智慧城市使用企业Wi-Fi,企业WI-Fi安全性比家庭WI-Fi安全性更高
143、最大可以支持多少节点?
A:主要是做STA
144、NTP 功能,在网路安全上的主要作用是啥?
A:主要提供时间戳
145、应用领域有哪些?
A:主要用于工业IOT和低功耗 IOT节点
146、安全解决方案都加哪些软件措施?
A:遵循的是IEEE 802.1X规范,支持EAP-PEAPv0/MSCHAPv2 EAP-PEAPv1/MSCHAPv2 EAP-PEAPv0/TLS EAP-PEAPv1/TLS EAP-TLS EAP-TTLS/MSCHAPv2
147、又有哪些独特创新?
A:遵循的是企业WiFi 802.1X规范,都是标准规范。Microchip Wi-Fi特点是提供的是满足工业工作范围的模组,对企业WIFI的支持在内部固件实现,方便用户使用。Wi-Fi模块已经和全球90%的AP模组完成了兼容性测试。
148、Micochip设计的wifi模块多AP的切换策略能修改吗?
A:目前没有开放切换策略,不过提供AP扫描和切换API接口,可以在用户代码层自己做处理
149、当网络出现波动时,如何更好的去解决
A:2.4G频段是开放频段,该频段上各种信号都有,选择的方案有更好的RF性能,更快速的网络重连功能,能够改善使用体验
150、碰到病毒之类攻击,企业wifi如何保护自身数据安全
A:Microchip的企业Wi-Fi目前是做STA设备,目前还没有企业Wi-Fi AP的解决方案,病毒之类的攻击需要在AP和服务器端做处理
151、工业应用中干扰通常比较大,如何保证通信不受干扰?
A:2.4G频段是开放频段,干扰是无法避免的,选择的Wi-Fi方案有更好的RF性能,更快速的网络重连功能,并在软件端增加重发/校验机制,来保证通信的可靠
152、企业wifi证书如何更新?
A:关于证书更新,可以参考这篇应用笔记-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703A.pdf
153、NTP服务器有哪几种选择要求的?
A:这个问题超出本次技术研讨会的范围
154、在最大功率下,模块的温升有多少?
A:目前芯片支持的最高工作温度是85C,结温是125C,目前还没有模块的温升数据,ambient thermal resistance数据的可以参考计算公式(链接文档的P643的公式)-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SAM-D20-Family-Data-Sheet-DS60001504E.pdf .关于芯片的功耗数据可以参考(链接的P27) -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15x0B-MU-IEEE-802.11-b-g-n-Network-Controller-DS70005374B.pdf
155、802,11N 模式下,AES和TKIP 方式的最高速率分别是多少?
A:请访问以下链接查看iperf下数据吞吐率测试结果(包含所提到的802.11n下AES/TKIP数据):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WINC15x0%20Throughput%20Measurement%20using%20iPerf.pdf
156、使用 Microchip 的安全无线模块,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
A:Microchip Wi-Fi 是低功耗产品,有的甚至是电池供电的应用。
157、85度的工作环境,需要配置散热器吗?满负荷下模块温升多少?
A:目前芯片支持的最高工作温度是85C,结温是125C,模块支持85C工作温度,不需要加散热器
158、企业WiFi的环境,对于可以访问外网和不可以访问外网的,需要的证书如何处理?
A:外网的访问控制,是企业Wi-Fi AP端进行管控,Microchip的企业Wi-Fi目前是做STA设备,目前还没有企业Wi-Fi AP的解决方案。
159、Microchip的方案是如何支持AC管理的
A:AC管理是放在AP端,Microchip的企业Wi-Fi目前是做STA设备,目前还没有企业Wi-Fi AP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