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585I-IOT02A蓝牙通信问题

楼主:
之前在测试蓝牙例程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U5_V1.0.0\Projects\B-U585I-IOT02A\Applications\BLE\BLE_AT_Client时串口提示下这错误。

  TX: AT
  RX:

  RX: ERROR
  TX: AT+BLE_SVC=1
  RX: ERROR

B-U585I-IOT02A WIFI模块调试遇到的问题

考虑STM32WB可能需要刷固件问题所以当时测试了STM32WB的USB DFU,想通过USB烧一下STM32WB的固件但是系统一直无法找到硬件。

后来我又尝试使用板载的ST-LINK连接STM32WB还是没有效果。

具体调试过程包括:

一、确定3V3_BT电源电压正常

二、取下JP3上的跳线帽,断开VDD_MCU的电源

 三、连接CN5和CN6(因为板子要回收,这次没有焊接,而是使用了长排针,调试时使用手捏住固定,以前也经常这样下载程序)

    四、 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选择ST-LINK然后连接,提示找不到STM32,经过多次尝试,应该排除排线连接问题。

五、目前只测试到电压正常,以前判断单片机是否工作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这个模块我看了数据手册,没找到对应的引脚。应该都在内部了。电源切换使用SW3这种拨码开关,如果使用跳线还可以测一下工作电流,和上电时的电流波形。现在只能怀疑STM32WB模块没有工作了。

网友:
来自 3楼

再次看了一下原理图才发现CN6不是ST-LINK的输出口,而是U23这个仿真器单片机的调试口。

这也是为什么上边这种接线方法没法仿真STM32WB的原因,后来使用另一个ST-LINK就好用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2469-1-1.html

网友:
测试相关联的引脚呢,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