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micropython 为电动自行车DIY GPS 数据记录器

楼主:
零件清单

  • Pycom WiPy 开发板
  • Pycom PyTrack 扩展板
  • USB移动电源
  • USB 数据线

GPS_Store = ''

while True:

    location = GPS.coordinates()

    if location == GPS_Store:
        time.sleep(5)
        continue

    GPS_Store = location

    latitude = location[0]
    longitude = location[1]

    f = open(FileName, 'a')
    f.write('Fix,' + str(latitude) + ',' + str(longitude) + '\r\n')
    f.close()

    time.sleep(5)

完整说明和代码

网友:
厉害厉害,可玩性非常高

网友A:
micropython使用什么硬件系统?学习了

网友:
后续去接触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使用什么硬件系统?学习了

现在支持很多种硬件了,如:esp32、esp8266、stm32、nrf52,还可以自己移植。

网友:
路径怎么生成的

网友:
用软件可以导入到google或者其它地图里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micropython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