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丝滑~~~的 O L E D 滚动显示

楼主:
极其~~~丝滑~~~的 O L E D 滚动显示

基于缓存的矩阵式刷新,实测平均刷新时间2.6ms,极限大于300FPS,滑动显示很丝滑流畅

演示效果

网友A:
效果的确不错,不过小屏OLED上做动画效果其实用处不大。

网友:
看着还可以呀

网友B:
编辑器里的视频功能可以直接放上对应链接就能显示了。我给你挂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辑器里的视频功能可以直接放上对应链接就能显示了。我给你挂上去了

多谢了,视频比较大就直接贴的超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的确不错,不过小屏OLED上做动画效果其实用处不大。

多谢建议,目的是优化底层的刷新机制,目前看来效果还行,方便以后做一些界面切换应用

网友C:
还不错,用的是SPI的吧?超过60Hz其实就差不多了。300Hz和60Hz看到的效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用的是SPI的吧?超过60Hz其实就差不多了。300Hz和60Hz看到的效果应该差不多。

是的,提升极限刷屏速度是为了给UI争取绘制时间

网友E:
有点像XP系统里的一款锁屏动画啊

能做到这个效果的微控制器用的是哪一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提升极限刷屏速度是为了给UI争取绘制时间

确实,刷屏速度挺重要,可以让其他程序运行时间更宽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XP系统里的一款锁屏动画啊 能做到这个效果的微控制器用的是哪一款呢

F405RGT6

网友D:
目前是使用一倍的临时缓存刷新,后续可以进一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是使用一倍的临时缓存刷新,后续可以进一步减少内存占用

可以可以。

网友F:
厉害,挺顺畅,还有优化目标,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挺顺畅,还有优化目标,加油。

目前还在优化测试阶段,真正的应用还没写,这个板子设计初衷是一个下载器,使用LUA脚本可运行通过USB或者DAP接口用于下载固件,或者是直接当作DAP仿真器,目前显示的优化做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下载器功能的整合设计

网友G:
看着效果确实刷新很顺畅啊

网友H:
看着很不错,现在的显示方向同时有高刷和低刷的需求,实现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效果确实刷新很顺畅啊

多谢支持,手机拍摄忘记开60Hz防闪烁了,实际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网友: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着很不错,现在的显示方向同时有高刷和低刷的需求,实现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点赞

多谢支持,底层优化应该可以了,提升极限刷屏速度就可以兼顾高低速刷新需求了,花样刷新效果也只需简单应用即可

网友:
下载电路还有点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用他自己的命令滚动实现还是刷新缓存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