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 Pico 四键盘

楼主:
这款小巧美观的键盘旨在加快您最重要的任务!

可以使用一些手动接线机械按键开关(不需要 PCB 或二极管矩阵)来构建它,并通过运行 CircuitPython 的 Raspberry Pi Pico RP2040 对其进行控制。

网友:
参考代码

# SPDX-FileCopyrightText: 2021 john park for Adafruit Industries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 Pico Four Key USB HID Keypad

import board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Pull
from adafruit_debouncer import Debouncer
import usb_hid
from adafruit_hid.keyboard import Keyboard
from adafruit_hid.keycode import Keycode

kpd = Keyboard(usb_hid.devices)

# define buttons
num_keys = 4
pins = (
    board.GP0,
    board.GP1,
    board.GP2,
    board.GP3
)

keys = []
for pin in pins:
    tmp_pin = DigitalInOut(pin)
    tmp_pin.pull = Pull.UP
    keys.append(Debouncer(tmp_pin))

keymap = {
    (0): ("Select all", [Keycode.GUI, Keycode.A]),
    (1): ("Cut", [Keycode.GUI, Keycode.X]),
    (2): ("Copy", [Keycode.GUI, Keycode.C]),
    (3): ("Paste", [Keycode.GUI, Keycode.V])
}

print("\nWelcome to keypad")
print("keymap:")
for k in range(num_keys):
    print("\t", (keymap[k][0]))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num_keys):
        keys[i].update()
        if keys[i].fell:
            print(keymap[i][0])
            kpd.send(*keymap[i][1])

网友A:
程序员必备,Ctrl,C,V,退格,哈哈!

网友B:
一直都有个问题:这么漂亮的盒体是再哪里弄的?

网友C:
有点意思,可以用来做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员必备,Ctrl,C,V,退格,哈哈!

经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有个问题:这么漂亮的盒体是再哪里弄的?

有卖的,不便宜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507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可以用来做啥呢

可以自己编程,定义按键功能。比如做游戏组合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卖的,不便宜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5073

我以为你是自己3D打印的阿

网友E:
盒子是最大的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盒子是最大的难度!!!

对电子工程师的确这样,电路板反而容易一些。

网友F:
楼主厉害,做的样子很好看 .外壳是怎么弄的?3D打印吗?

网友G:
这个可以有啊,可以做按键精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做的样子很好看 .外壳是怎么弄的?3D打印吗?

看说明是3D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有啊,可以做按键精灵了

的确可以,DIY键盘比较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说明是3D打印的

应该是上漆了,否则不会那么光滑平整吧,活着就是打印材料比较高级

网友:
没有做灯?

网友:
好漂亮,感谢楼主分享,每天几篇新知识,充实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