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困惑的鼠笼转子

楼主:
这是我看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图片

  单说转子,一般是用45号碳钢(碳铁合金)制成上面开槽镶铝条,我的问题是:开槽是不是为了嵌铝条的,因为铝条的导电性比碳钢好。是不是大部分的电流都是通过铝条流的。铝是一种抗磁材料,而碳钢是顺磁材料,除去材料的成本因素和机械强度,是不是使用铜或银是不是更好呢?

当然有说也有用铸铝制成。而且也没有看到有开槽。是不是如果用铜也不用开槽呢?

网友:
『我的问题是:开槽是不是为了嵌铝条的,因为铝条的导电性比碳钢好』

开槽就是为了容纳铝条。

现在多数铝制鼠笼是连同两端的风扇一起铸造出来的。

网友:
『使用铜或银是不是更好呢?』

当然更好。但用银成本太高,从来没有人用银。用铜条制作鼠笼的异步电动机倒是很常见。

网友A:
『是不是如果用铜也不用开槽呢?』

不开槽,铜条如何放到转子上面去?

用铜制作鼠笼,从来不用铸造方式。铜条是用铆接方式与两面的端环联接的。

网友:
『铝是一种抗磁材料,而碳钢是顺磁材料』

钢可不是顺磁材料,而是铁磁材料。

网友:
用铜当然好,制造有难度

可以了解一下特斯拉的鼠笼异步感应电机

特斯拉的异步感应电机,用了一个新工艺,叫做铜转子工艺,就是用铜转子鼠笼代替了一般传统的铸铝的鼠笼。

网友:
异步电机转子由轴、转子铁心、导条和端环组成。轴是机械输出的功能部件。由导磁性能优良的硅钢片叠压而成的转子铁心是磁路的主体部分,硅钢片上开有槽,用于安装导条。导条和端环构成鼠笼是转子侧的导电回路。导条和端环一般用铝或铜制成,铝便宜,铸造工艺简单,成本低,应用的较多,铜转子效率高,但工艺相对复杂,银当然也可以,但成本太高。

网友:
开不开槽是根据电磁设计决定,也与电机制造工艺有关,各有利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如果用铜也不用开槽呢?』 不开槽,铜条如何放到转子上面去? 用铜制作鼠笼,从来不用铸造方 ...

现在也有铸铜工艺,只是由于铜的熔点高,铸造工艺难度大,装配费用高。但铸铜工艺生产效率高。目前,我国的部分高效电机有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