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开发 (十一):跨内核工程转换

楼主:
大多数嵌入式工程师使用Keil进行开发,但Keil目前不支持RISC-V内核,只支持ARM内核。MounRiver® Studio(MRS)同时支持两种内核,为了方便工程师从ARM内核迁移至RISC-V内核,MRS增加了Keil工程转换的功能。

【工程转换】

1、在主界面工具栏,点击“Import Keil Project”按钮

2、如下图所示,第①步选择Keil工程的工程文件。第②步选择要转换成的工程类型,目前仅支持CH32V103系列。第③步选择转换后的工程位置。第④步勾选后,转换后的工程会自动导入IDE。第⑤步勾选后,会生成语法转换前的中间文件。

3、点击“Confirm”按钮后开始转换工程

4、转换完成后,选择右键菜单“Build Project”,开始编译工程,编译成功即为转换成功。

网友A:
这种跨内核工程转换的编译对其他内核可以通用么

仅支持CH32V103系列

网友B:
导入后对keil 编译器的自定于语法之类的支持吗?是用的哪套编译器?

网友C:
这功能好像还不错,不过应该是改一些底层文件和工程的配置, 不过在当下各种芯片代替的市场下,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跨内核工程转换的编译对其他内核可以通用么 仅支持CH32V103系列

从MRS界面上看,目前只支持CH32F103到CH32V103工程的转换~MRS本身是集成了RISC-V/ARM两套GCC的,手动迁移过来的ARM工程,只要语法改对了,编译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导入后对keil 编译器的自定于语法之类的支持吗?是用的哪套编译器?

从我实验结果来看,MRS是将KEIL上的语法和依赖文件,替换成了RISC-V下的。MRS内置了riscv-none-embed-gcc 和arm-none-eabi-gcc两套工具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好像还不错,不过应该是改一些底层文件和工程的配置, 不过在当下各种芯片代替的市场下,这个功能还 ...

应该是针对ARM到RISC-V对标芯片的平替吧,帮助工程师做一些自动迁移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针对ARM到RISC-V对标芯片的平替吧,帮助工程师做一些自动迁移的工作。

那也挺不错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我实验结果来看,MRS是将KEIL上的语法和依赖文件,替换成了RISC-V下的。MRS内置了riscv-none-embed-gcc ...

keil v5 的编译器估计移植不过来了。v6用的clang改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