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纯小白,想从串口里读取数据为啥子实现不了

楼主:
import machine
chuankou=machine.UART(2,9600)
while Ture:
 x=chuankou.read()
 if x=='a':
 print('cg')
 else:
 print('sb')

网友:
检查一下波特率和txrx线

网友A:
这是arduino吧?接地了没有?看看发送端是否发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rduino吧?接地了没有?看看发送端是否发数据了。

esp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rduino吧?接地了没有?看看发送端是否发数据了。

我是在串口助手里手动发数据

网友A:
你直接打印变量【x】的数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打印变量【x】的数据试试!

是none

网友A:
这种简单的程序应该有例程,你先直接运行例程,要是不行,应该是硬件环境没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程序应该有例程,你先直接运行例程,要是不行,应该是硬件环境没搭好。

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串口返回数据类型是 bytes,不是 str,不能这样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