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感问题

楼主:
根据全电路安培环路定理可知电机的单相绕组线圈所有的导线的电流方向相同,各导线的电流“代数和”所产生的磁场强度H与电流的大小成正比。如果是一根铜条它的电流与“各导线的电流代数和”相同,那么所产生的磁场应该是一样的。当然现实中过大的电流不光电源受不了,导线电阻损耗也很大。我的问题是:线圈的感抗越大电流越小,除了线损这因素和安装限制,是不是线圈越多越好?

网友:
线圈越多电机的分辨率越高,慢慢的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步进电机,实际上步进电机也是使用的正弦波电流进行进一步细分驱动的,做的越多机械加工难度会成倍数的增加,相应的成本你也知道的

网友A:
任何产品,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都不存在 “越……越好”,而是不同互相抵触的要求的折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产品,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都不存在 “越……越好”,而是不同互相抵 ...

非常同意。

网友:
以你提到的单相电机来说,线圈匝数多,必定导线占用的截面积就会变大。导线占用的面积大了,磁路截面积就会变小(线圈是绕在槽里的,槽的面积大,齿的面积必定小),磁路面积小,必定导致电机效率降低。

网友:
单相电机绕组应该绕多少匝,是由供电电压与铁芯材料的饱和磁密决定的。通常设计为铁磁材料在额定电压下稍进入磁饱和。匝数再增加,如果槽面积不变,势必导线截面积减小,铜损增加。匝数减少,额定电压下磁密增加,铁损增加。

网友:
无论是铜损过大还是铁损过大,都会使电机效率减小。

通常电机的设计,是令其满载时铜损与铁损相等。可以证明:铜损和铁损相等时,效率最高。不仅电机如此,工频变压器也是如此,工频变压器往往也是设计成满载时铁损和铁损相等,或者满载时铜损略大于铁损,因为电力变压器满载的机会不太多,多数情况下到不了满载,尤其是灌溉用的农用变压器。

网友A:
没错。片面追求单项指标,必定会使其它指标达不到要求,或者成本增加、体积重量增加,等等。

网友:
如果楼主拆开过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并且能够测量一下硅钢片厚度的话,就会发现电机中硅钢片多是0.5mm厚的。那么,为什么不用比较薄的硅钢片?硅钢片薄了,涡流损失不是就减少了么?

答案是:薄硅钢片的轧制成本比厚硅钢片要高。用0.5mm厚的硅钢片,正是为了在效率与成本之间取得平衡,或者说是折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片面追求单项指标,必定会使其它指标达不到要求,或者成本增加、体积重量增加,等等。

的却如此,要适合自己的项目最好。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匝数、线径、槽满律都是需要平衡的,在实际应用中也出现了减少匝数的例子,某宝上可以找到一款“不好使的”BLDC电机,原本的应用是做无人机驱动,但是由于线匝数过大,KV值较大,但是力矩上不去,所以“不好使”。有很多人(包括我)买回来之后用更粗的线重新绕制之后效果相当不错!

如果您对电机设计相关理论感兴趣,可以参考《电机CAD设计》一书,虽然看上去非常古老,但是其中对于电机参数的设计及其相互影响关系点得非常透彻,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