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U5开发板评测烧录相关问题(官方分享)

楼主:
.烧录准备:

  1. 开发板:B-U585I-IOT02A
  2. 工具:STM32CubeProgrammer 2.6.0 or latestIAR
  3. STM32U5 FW: STM32Cube_FW_U5_V1.0.0\Projects\B-U585I-IOT02A\Applications\BLE\BLE_AT_Client

下载链接:STM32CubeU5 - 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U5 series (HAL, Low-Layer APIs and CMSIS, USB, File system, RTOS, TF-M - coming with examples running on ST boards) - STMicroelectronics

  1. STM32WB BLE Stack: STM32Cube_FW_WB_V1.12.1\Projects\STM32WB_Copro_Wireless_Binaries\STM32WB5x\stm32wb5x_BLE_Stack_full_fw.bin

下载链接:STM32CubeWB - 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WB series (HAL, Low-Layer APIs and CMSIS, USB, File system, RTOS, BLE, Thread and Zigbee stacks - and examples running on ST boards) - STMicroelectronics

  1. STM32WB application FW: BLE_AT_Server.hex

. B-U585I-IOT02A 开发板软件更新流程

      1.更新STM32U5 FW:

          ST 官网下载:STM32Cube_FW_U5_V1.0.0\Projects\B-U585I-IOT02A\Applications\BLE\BLE_AT_Client

      2. 如果不是最新的IAR版本,需安装IAR补丁以支持STM32U5系列

          补丁路径:STM32Cube_FW_U5_V1.0.0\Utilities\PC_Software\IDEs_Patches\EWARM\EWARMv8_STM32U57x-58x_V1.0

         安装EWARMv8_STM32U57x-58x_V1.0.exe,提取出arm 文件夹后,拷贝到对应的IAR安装目录,比如: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5\arm

      3.IAR打开工程BLE_AT_Client,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

      4.使用IAR STM32Cubeprogramer STM32U5 Hex文件烧写到开发板上

5.更新STM32WB的无线协议栈

选择STM32Cube_FW_WB_V1.12.1\Projects\STM32WB_Copro_Wireless_Binaries\STM32WB5x\ stm32wb5x_BLE_Stack_full_fw.bin 协议栈

注意开发板上,STM32U5STM32WB使用不同的烧录口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连接到开发板,serial number 选择WB ,这时STM32U5烧录口也需连接供电。

选择\ stm32wb5x_BLE_Stack_full_fw.bin    BLE协议栈进行更新,注意第三步烧写的地址 ,详细可以参考文件夹里的Release_Notes.html

  1. 烧写STM32WB应用固件BLE_AT_Server.hex

  1. 更新完STM32U5软件,以及STM32WB上的无线协议栈和应用软件后,重启开发板,进行BLE 测试。
  2. 打开手机上的BLE Sensor APP 搜索开发板广播的BLE设备,名称P2PSRV1

  1. 点击P2PSRV1,连接BLE设备并通过BLE Sensor APP 控制开发板上的LED

网友A:
如果说CN5是BLE的烧录口,那CN11是不是WIFI的烧录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CN5是BLE的烧录口,那CN11是不是WIFI的烧录口?

没错,你这么一说我看了一下原理图才发现CN6不是ST-LINK的输出口,而是U23这个仿真器单片机的调试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你这么一说我看了一下原理图才发现CN6不是ST-LINK的输出口,而是U23这个仿真器单片机的调试口。

板子上怎么只见U23的标注,不见实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怎么只见U23的标注,不见实体?

背面的STM32F7 用它实现的st-link v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STM32F7 用它实现的st-link v3

那里写着“U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里写着“U32”。

你说的是左上角那个U3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左上角那个U32吗?

对。

网友B:
刚才图片没传上来,U32就是STM32F723,这个用来实现ST-LINKV3的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图片没传上来,U32就是STM32F723,这个用来实现ST-LINKV3的单片机。

那正面的“U23”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正面的“U23”是什么?

正面哪个位置?

网友A:
黑键上边,“BOOT0”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键上边,“BOOT0”下边。

我应该是有很严重的阅读障碍,经常看反字,看错字。这次硬是把U23看成U32了。

看了官方的设计文件,U23就是红框里这个0201这个像电阻一样的东西。

BOM里对应的型号是ESDALC6V1-1U2是静电保护器件。

防止人手接触按键时产生静电烧坏单片机的。

网友:
“RST”按键上边,“BOOT0”标识下边。

网友:
非常棒的经验分享,避免入坑的教程

网友:
感谢论坛大佬分享,感谢st官方分享,不然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