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超低功耗STM32U5 IoT探索套件] - 3:BLE-1

楼主:
参考例程 - ST U5开发板评测烧录相关问题(官方分享)

首先,如果你要用STM32CubeProg,那必须把ST-Link v3的USB线拔掉,换成USB-Type C供电,这样地话,在跳线帽处要做调整(改为:5V-UCPD):

然后才能切换编程器 - 不是用板子上自带的V3,而是用独立的V2:

(不是这张图中前景的四根线,而是后边的四根线。前边的四根线是给STM8编程地)

这张图看得更清晰:

这一步有两个注意事项:

1、ST-Link v2跟板子上的跳线柱的接线顺序。

2、ST-Link v2刚接上的时候,STM32CubeProg有可能提醒升级它本身的固件。

这样切换以后,才能开始上载工作,有两步:

1、升级M32WB蓝牙模块固件 - STM32CubeWB 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WB series

这里有讲究:板子上用的是“32WB5M”,因此要选用“Projects\STM32WB_Copro_Wireless_Binaries\STM32WB5x\Release_Notes.html”:

在下载后解压的文件夹里:

找这个文件:

要选择STM32CubeProg中的固件升级模式:

否则:

选哪个地址呢:

看了一下板子上的蓝牙模块,上面写着:32WB5M 和 下边一行:MGH6,由此决定选这个:

出错:

删除倒是没有问题:

因为地址不对,换成这个地址:

网友:
刚才我上载的是哪一个固件,在这里看不出来:

只能对照这里推测:

这里的第一个是“basic”,而我在STM32CubeProg里设置的文件却是“full”:

看来得删除固件,再次上载,这次的地址,选择:

网友:
到现在为止,完成的是给STM32WB烧写了BLE栈固件。接下来还有两步:

1、给STM32WB烧写应用固件——将它配置为一个BLE服务器(Server)。

2、给STM32U5烧写应用固件——将它配置为一个BLE客户(Client)。(下载地址: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u5.html)

网友:
接下来,是要给STM32WB下载:“BLE_AT_Server.hex”。

硬件连接跟上一步一样:TYPE-C供电,CN5接ST-Link。

软件工具,STM32CubeProg要切换到“ Erasing & Programming”:

网友:
 第三步,给U585I上载“STM32Cube_FW_U5_V1.0.0\Projects\B-U585I-IOT02A\Applications\BLE\BLE_AT_Client

下载地址: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u5.html

这个时候,猜测是要拔掉ST-Link v2和TYPE-C插头,改用ST-Link v3,并且SW1的“BOOT”也不用拨到“0”。但因为下载的文件夹里没有适用STM32CubeIDE和STM32CueProg的完整文件,所以暂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