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L431的使用问题

楼主:
如下图:ZJ8V电压为8V,VSTAND电压应为5V,而实际电压为2.96V。当去掉R113,短路R112时,电压为2.5V,正常。

网友:
『ZJ8V电压为8V,VSTAND电压应为5V,而实际电压为2.96V』

为什么不同时测量TL431的2脚对地电压?

另外,这两个电阻也应该测量一下阻值是否正确。

网友A:
顺便说一句:无论哪种封装,TL431的Ref引脚都不是2脚。三条腿的TO92封装,引脚向下,从左到右分别是Ref、Anode、Cathode。恐怕你把引脚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无论哪种封装,TL431的Ref引脚都不是2脚。三条腿的TO92封装,引脚向下,从左到右分别是Ref、An ...

嗯,引脚脚序确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