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喇叭

楼主:
单车上标配的是一个普通的铃铛,显得比较一般。网上掏了一个3V的小鸣笛喇叭,价格很低,使用也简单,只需要通电,不需要驱动。

喇叭的改装最容易,将喇叭通过自复位的按钮,连接到电池,就可以了。虽然标称电压是3V,但是锂电池4.2V直接供电也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用电焊胶水固定到太阳能板的前端,几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用热熔胶,热熔胶时间一长就很脆,容易脱落。

网友A:
喜欢折腾的人

那个黄的电池好像有点鼓包啊

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折腾的人 那个黄的电池好像有点鼓包啊 注意安全

没鼓包,是里面加了一个充电模块

网友B:
这属于超规范使用啊,估计喇叭用不了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超规范使用啊,估计喇叭用不了几次了

虽然没有拆开看,但这种便宜喇叭,通常都是分离元件(如三极管)做的振荡器,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