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类功放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
题目说运放最大输出的电压峰峰值Uopp为20V,

(1)计算最大输出功率时使用有效值,但是图三中 20Vpp/1.414 有问题吧?

(2)不应该是20Vpp/2.828才对吗?

(3)还是说和图二电路输出负载的接法有关?这么接就能输出40Vpp了?

好像确实是(3)中说的那样,答案没错不过还是来确定一下

(4)这应该就是差分输出了吧?

网友A:
本来是有问题的,

发帖的过程中突然好像明白了,

最后发了个乌龙

都写完了,还是发个帖确认一下也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有问题的, 发帖的过程中突然好像明白了, 最后发了个乌龙 都写完了,还是发个帖确认一下也 ...

『题目说运放最大输出的电压峰峰值Uopp为20V』

这是说的一个运放。

『还是说和图二电路输出负载的接法有关?这么接就能输出40Vpp了?』

这是说的两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