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电路,

楼主:
1、clkc应该属于使能端,低电平使能有效(下降沿说法不准确),控制电路主体的上电和输出封锁,高电平时差分端输出都为高,差分输入极不接入VDD,电路主体不工作,低电平时最上面cmos导通,差分输入极被接入电源,下面左右两个cmos关断,输出信号封锁解除,剩下电路主体部分开始正常工作。
2、中间交叉连接的两个管子和上侧的两个管子构成的差分输入极为电路主体部分,交叉连接的两个管子起正反馈的作用,比较器应用中加入正反馈的作用不多说。可以先把下侧两个管子看成是两个电阻,再来看电路主体实际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而引入交叉连接的coms,将一侧的输出电平给到另一侧的coms门极,使得另一侧的输出端电平快速向相反的状态变化,构成交叉正反馈。
3、另外这个电路因该属于逻辑电路,用在差分通信电路中,例如485收发器,当然也可以说成是比较器

网友:
放假啦,回到家了。上学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上学期做了一个基于mega8的简易循迹小车,循黑线行驶。车模是淘宝里购买的,控制电 ...
整快板子上的外设不是很多,但是存储器资源丰富。并预留了一个HSMC接口,可以用来扩展。有三张光盘,一张是介绍开发板的使用,例 ...
【传感器资料】给大家分享个温湿度传感器SHT21中文资料及代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984-1-3.html【资料集】C80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zOTAzMzI4/v.swf 用的Launchpad+msp430G2553还有我51开发板上的蜂鸣器:pleased: ...
在设计放大器时,第一个问题时确定最佳负载阻抗。 最佳阻抗而不是最大输出功率阻抗的理由为; 设计目标可设置为最大效率或 ...
我上个贴子发布了如何利用USB进行串口通信, 【树莓派Pico测评】- USB CDC串口 ...
昨天在安装Silicon Labs公司的 simplicity studio 5软件后因进入官网下载例程 ...
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可以?理论上如果电感足够大,频率足够高,输出电压是不是可以无上限?59 ...
608186 私有5G蜂窝部署满足企业对大量设备之间高速、低延迟连接的需求,有人说该技术可以取代Wi-Fi,但这不太可能很快发生。 ...
微波网络的表征需要区分正向和反向行波。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定向装置是完美的,这可能导致巨大的测量误差。在本笔记中,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