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IDF V4.3 LVGL 最快移植攻略

楼主:
ESP32-IDF V4.3 LVGL 移植全攻略

这里介绍两种方法一个是使用Git,另一个则是直接下载

先说直接下载,简单粗暴,可以下载原来官方的项目,当然也可以下载我移植好的。

  • 使用我移植的
    我移植好的项目 (推荐) ,使用gitee国内的码云平台,下载很快。
    项目地址:

先把整个项目下载下来,点击下载zip压缩包。
请添加图片描述
下载后随便找个地方解压压缩包,取出其中的components的目录,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即可。如图。
复制到你的项目

  • 使用Git (下载方法可跳过这个步骤 请直接到配置步骤)
    LVGL现在支持Kconfig ,这对于使用ESP-IDF插件的来说是很友好的,直接点一点就可以直接配置。
    首先:
    创建一个名为components的目录。请添加图片描述
    在本文件夹下,注意不要进入到components

右键git bashhere,进入到命令行。分别使用命令
git submodule add https://github.com/lvgl/lvgl.git components/lvgl

git submodule add https://github.com/lvgl/lvgl_esp32_drivers.git components/lvgl_esp32_drivers

中间可能会报错如图:
请添加图片描述
这就是网络问题,懂得的都懂。
多多尝试几次:
请添加图片描述
如图就应该成功了。

将代码放入后应在主函数中将头文件添加进来,如下图。
请添加图片描述
并添加一个创建初始化任务的代码,这里就是创建一个线程来运行lvgl的初始化项目。具体的信息都在"lvgl_init.h"里面定义。
主函数添加的代码

xTaskCreatePinnedToCore(guiTask, "gui", 4096*2, NULL, 1, NULL, 1);

请添加图片描述
然后经过漫长的编译,烧录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请添加图片描述
有可能你烧录后屏幕没有亮起,这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你的引脚没有对应好,请返回上面配置好对的引脚。
第二种就是spi的模式不对,这个在可以在如图文件里修改
请添加图片描述
在文件的175行左右有可以更改的,修改即可。

请添加图片描述

网友:
是这样的,最大的支持速率也就是这62MHZ

lvgl_helpers.h少了两个宏定义是个问题

网友:
等我忙完,更新一下LVGL V8移植教程。还有针对目前版本的BUG修复

网友:
期待大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