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的μSQLite模块

楼主:
usqlite是基于 SQLite C library 构建的 MicroPython 的 SQL 数据库模块。

usqlite SQL 接口被设计为按照 PEP 249 指定 DB-API 2.0 规范的子集。与标准 sqlite3 高度兼容并具有一些额外功能。

使用 usqlite 模块相对简单。 导入 usqlite 模块,连接到数据库,然后执行 SQL 命令。 例如:

import usqlite

if not usqlite.mem_status():
    usqlite.mem_status(True) # Enable memory status monitoring

con = usqlite.connect("data.db")

con.executemany(
    "BEGIN TRANSACTION;"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data (name TEXT, year INT);"+
    "INSERT INTO data VALUES ('Larry', 1902);"+
    "INSERT INTO data VALUES ('Cury', 1903);"+
    "INSERT INTO data VALUES ('Moe', 1897);"+
    "COMMIT;")

with con.execute("SELECT * from data") as cur:
    for row in cur:
        print("stooge:", row)

con.close()

print("usqlite mem - current:", usqlite.mem_current(), "peak:", usqlite.mem_peak())

网友:
需要回复看下文么

网友:
要看看性能怎么样

网友:
字符串‘+’操作拼SQL

网友:
确实有这个需求,原来的SQLITE太大。但如果项目是C写的需要自己编译固件太麻烦。我长期卡在网络问题下不了IDF包(ESP32))

网友:
看看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个如何编译到固件中,一直没有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