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06联盛德开发板】实时性能情况

楼主:
在淘宝上花几块钱买到的【W806联盛德开发板】,说是主频在240Mhz。拿到板子后按照习惯先测试点灯程序。

点灯程序用厂商提供的SDK中的GPIOtrigger函数,但发现这个LED闪烁的频率最高只有1Mhz左右(LED闪烁延时0)。按照w800芯片的性能,感觉不至于会这样,不知道哪来出的问题。请问用过这个板子的同志们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是不是IO口的硬件翻转速率就只能达到这么快?或者使用寄存器方式编写看看是不是会变快

网友:
检查下时钟配置,是不是没全速跑起来。

网友:
GPIO的翻转速率可以设置的吧?但也是有个限制的,CPU性能在这里不一定能完全发挥。

网友:
你用pwm试试,消除软件影响。

网友:
这个板子很便宜,好像5块钱包邮,就不要要求太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