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8303 (12Bit DAC) I2C 转 4-20mA

楼主:
特性

  •  将I2C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4-20mA/0-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
  •  具有输出开路报警功能。
  •  输入信号范围12Bit,0x000-0xFFF
  •  3bit I2C硬件地址位
  •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 2.7V-5V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 :0.1%
  •  电源电压:18V - 40V
  •  功耗:<5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303是一个I2C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即DAC,此芯片可以将12Bit数字量0x000-0xFFF线性转换成4-20mA模拟电流,并且输出电流线性度为0.1%。

应用

  •  0/4-20mA变送器
  •  PLC
  •  工业控制
  •  传感器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12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输出电流IOUT=DATA/0xFFF*50V*/Rset,DATA为I2C输入到芯片的数据。如果Rset选择为2K,则全程范围内可以输出电流为0-25mA,则可以通过两点校准获得精准的4-20mA信号。如果Rset选择为2.5K,则全程范围内可以输出电流为0-20mA。

本应用需要加散热保护电路,如下图中,输出信号IOUT的电压与VCC的压差被PMOS限制在10V左右,当输出 20mA电流时所消耗的功耗接近0.2W,可以有效的限制GP8303的耗散功率,尤其是在负载电阻较小的时候。

系统的散热通过外接PMOS承担推荐使用TO252封装的GL12P40A4或者SOP8封装的GL14P04-8。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GP8303 与MCU 连接方式: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3.2 操作方法

3.2.1 Start、Stop 条件、有效数据、数据变换格式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3.2.2 ACK 格式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3.2.3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 Low 和DATA High 写入,DATA Low 为低Byte,DATA High 为高Byte,并且无视DATA 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20mA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流为:IOUT=DATA/0xFFF*20mA。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3.2.4 GP8303 支持将电压数据保存在芯片内,保证掉电启动后依然能处于相应的电压输出状态。通过发送下图所示数据,可以实现写入的数据固化到芯片内部。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4. 功能描述

GP8303是一款高性能DAC芯片,数字量以I2C协议信号的方式输入到芯片中。通过在SET与GND间接入2.5K欧姆电阻,并根据需求接入负载电阻,便可以通过IOUT口输出0-20mA电流。电流大小为: IOUT=20mA*DATA/0xFFF。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5. 表-B 交流特性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6. 表-C 直流特性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7. 订购须知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8. 封装信息

GP8303 (12Bit DAC) I2C转4-20mA

网友: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什么意思

网友:
哪个公司的芯片?

网友:
上海客益的 18001353371可以联系他

网友:
具有输出开路报警功能??什么意思?

网友:
之前看过你们8302也是 I2C转0-20mA的 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8303精度是多少?还有没有更高精度的?

网友:
硬件地址位A0-A2可以悬空吗? 可以的话悬空代表1还是0?

网友:
应用于PLC 或传感器项目, 是怎么实现的功能?

网友:
0-85摄氏度环境温度下,温度系数能控制在50PPm吗?

网友:
这个跟8202AS什么区别?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网友:
这个电路挺简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