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开发(十二):命令行操作

楼主:
   考虑到习惯命令行操作的用户群体,MounRiver® Studio(MRS)除了使用图形化UI进行用户交互外,也提供了脱离界面的命令行操作说明,用于对编译后的工程进行烧录和调试。如果是Linux平台用户,您也可以在MRS官网的下载页面下载工具链和OpenOCD压缩包,根据说明引导进行实践。本文以Windows平台软件环境MRS1.51进行介绍。

【命令行入口】MRS提供了已包含工具路径的命令行。点击工具栏图标,或者在Project Explorer右键弹出菜单中选择Open MRS Console,即可打开命令行,并自动指定将当前路径为对应的目录路径(如果选择的是文件,则当前路径为文件所在的目录)。若当前未选择资源,命令行的当前路径即为工作空间目录。

【编译】

由于脱离了界面的UI配置,对于未知的工程结构。用户需要:

  1. 手动为每个源文件目录编写Makefile规则,指定源文件集合、依赖、汇编/编译工具exe、编译参数(例如编译头索引目录)。
  2. 切换到一个新目录,作为输出目录,用户手动为编写Makefile规则,指定链接各个源的中间文件、链接工具exe、链接参数(例如ld文件)。以上步骤了解Makefile的语法。
  3. 命令行路径切换到步骤2的输出目录下,执行make进行编译,如果编译工程成功将会最终输出elf文件。执行make clean可进行输出文件的清理。

【烧写,以wchrisc-v内核工程为例】

擦除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halt -c "flash erase_sector wch-riscv 0 last" –c exit

编程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halt -c "program TARGET_PATH ADDRESS" –c exit

校验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halt –c "verify_image TARGET_PATH " -c exit

复位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reset -c exit

【调试】

  1. 创建openocd进程

格式:OPENOCD_PATH  -f  CFG_PATH

提倡使用拖拽的方式,提升效率,也可避免输入路径出错。

执行命令,openocd会获取开发板状态,并启动协议server端。随后openocd进程挂起,等待连接。命令行中显示等待连接的端口号,此处gdb通信的端口默认为3333

  1. 开启第二个MRS Console,启动gdb client

格式:  GDB_PATH  [FILE_PATH]  [ARGS]

无参数形式riscv-none-embed-gdb为默认的gdb cli命令。

参数形式riscv-none-embed-gdb xxxx.elf -interpreter mi  在支持cli基础上,同时支持gdb mi命令。MRS调试打开gdb trace之后,Console输出的命令就是gdb mi命令。可以复制到此模式下逐个运行。

若指定了FILE_PATH,如命令riscv-none-embed-gdb xxxx.elf ,则后续不需要调用file命令指定调试文件;若未指定FILE_PATH,则后续需要file命令指定调试文件。

  1. gdb连接设置

设置连接配置:

set mem inaccessible-by-default off

set remotetimeout unlimited

rv内核) set architecture riscv:rv32

  1. 连接server端口

target remote ip:port:连接端口

  1. 调试的其他命令

load :烧写, 执行后将pc置为程序第一条指令处;

info register + 寄存器名: 查看寄存器;

info breakpoint:查看所有断点;

break +行号/方法名/符号名:设置断点

continue:继续跑到下一个断点,如果没有断点则一直运行;

next:调试执行下一步;

step:单步进入;

print:打印变量值;

list:(需要工程目录包含源码, 编译时调试等级-g以上)查看当前代码

暂停状态时,可执行查看寄存器、查看当前代码,查看反汇编等操作;

gdb模式下,可输入help all列出所有命令,如搜索、变量打印、查看堆栈等。

网友A:
window还是命令行操作顺手

Linux系统还要下载工具链和OpenOCD压缩包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B:
这么多命令行是如何记住的,很头疼。。

网友C:
不做系统管理的话,这种命令行其实没有什么优势,一段时间不用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还是命令行操作顺手 Linux系统还要下载工具链和OpenOCD压缩包稍微麻烦一点

哈哈,一看就是编程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命令行是如何记住的,很头疼。。

用得多才能记得住,习惯了界面化开发,命令行有时就回不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做系统管理的话,这种命令行其实没有什么优势,一段时间不用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确实,我个人觉得这种命令行适合调用外部GCC或OpenOCD时去使用,如果采用IDE内置的工具链和调试器的话,那就别折腾了,MRS在编译、下载、调试这块的自动化做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个人觉得这种命令行适合调用外部GCC或OpenOCD时去使用,如果采用IDE内置的工具链和调试器的话, ...

是的,没条件的情况下那也说不得了,有条件还是ide好,双击一下就打断点了,要不还得l看代码然后b,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