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码表

楼主:
没有码表的单车是不完整的,所以就配了一个码表。GPS码表虽说功能多效果好,但是续航太短,需要经常充电,所以就被排除了,就配了一个最基本的邮箱码表。

这个码表使用CR2032电池,比较省电,安装也简单。但是有个缺点,换电池时会丢失数据,需要重新设置参数,因此就想改装一下。最初是想增加背光、解决断电丢数据问题,后来发现外壳比较难拆,强行拆开会影响密封性和外观。此外虽然写的是无夜光,其实是带有夜光的,背光就不用改了,因此就只改电源。

首先拆下码表后盖,钻两个小孔。

选取一个合适长度的电线给码表供电,从小孔中穿过

码表是3V供电的,因此使用了一个便宜而且静态功耗低的LDO供电,选择的型号的XC6206,是以前DIY剩下的。因为电路简单,而且码表内部空间较小,因此没有使用电路板,直接用元件焊接。先将两个钽电容用胶水并排粘住:

然后将LDO焊接到电容的引脚上:

用铜丝将LDO的GND和电容连接起来,并在输出端焊接了一个0.22F的法拉电容,这样即使外部断电也可以保证一段时间内数据不丢失。

焊接电源线(电源线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到太阳能板上的锂电池上),在LDO的输出端焊接铜丝,拧到码表原有的金属片电极上。(弹簧是负极)

最后拧上后盖,在钻孔处点胶做好防水,安装到单车上。修改后的效果:

网友A:
码表本来设计是停车就能随手摘走的,你这一改倒成固定在车上的了。反正你这也白菜价的……

网友:
XC6206还可以吧,前些天还用过

搞好了功耗是低,记得号称是1uA

网友:
这样就可以一直用了,不用换电池了,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表本来设计是停车就能随手摘走的,你这一改倒成固定在车上的了。反正你这也白菜价的……

好的码表不取肯定会丢的,这种不怕。

网友:
很不错,但注意防盗

网友B:
再配个自行车发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配个自行车发电机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合适,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合适,有没有推荐的?

只知道有这个东西,没玩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有这个东西,没玩过,哈哈。

网上搜到一个,安装到车轮旁边,通过车轮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据说不能长期连续用,感觉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