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芯SC8721高效同步降压升压变换器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
今天有空把板子焊了,电流采样电阻使用0.33R,因为手里目前只有这一个,CSO引脚电阻使用2K,使用外部电阻设置电压为11V,上电测试输出正常。

但是CSO电流检测引脚电压在1A输出时应该为0.33V实测0.003V左右,电压会随电流比例变化 。差了100倍。

使用单片机通过I2C配置,可正常通信,尝试将VOUT_SET设置为50,对应为1V,然后启用内部电压设置时电压会变成5.1V,无论是Decrement模式还是Increment模式。

  buf[0] = 0x0c;//VOUT_SET_MSB = 0b1100  +  VOUT_SET_LSB =0b10 = 50 * 20mV = 1V
  buf[1] = 0x1a;//FB_SEL = 1,FB_ON = 1,FB_DIR = Increment,VOUT_SET_LSB = 0b10
  HAL_I2C_Mem_Write(&hi2c1, 0x62, 0x03, I2C_MEMADD_SIZE_8BIT,buf, 2, 0x10000);

  buf[0] = 0x0c;//VOUT_SET_MSB = 0b1100  +  VOUT_SET_LSB =0b10 = 50 * 20mV = 1V
  buf[1] = 0x1e;//FB_SEL = 1,FB_ON = 1,FB_DIR = Decrement,VOUT_SET_LSB = 0b10
  HAL_I2C_Mem_Write(&hi2c1, 0xC4, 0x03, I2C_MEMADD_SIZE_8BIT,buf, 2, 0x10000);

 手册里提到VOUT_REF寄存器我在下边的列表里没找到,现在不确定是我的手册版本(立创商城版)不对,还是哪个地方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输出电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在哪里???

这个地方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输入电容呢,你这个板子是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吗?? 感觉不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输入电容呢,你这个板子是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吗?? 感觉不像啊。

参考datasheet上的电路弄的,采样电阻手里只有0.33R就用的这个,CSO电阻使用的2K,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电阻阻值太小了驱动不起来导致电流监测的的电压过低。

手册里采样电阻是0.01R,CSO电阻是64K。

网友A:
问题出现在  采样电阻和CSO电阻上。  CSO电阻想办法串并联弄到64K,采样电阻太大了。要按照参考手册上的来,弄一段铁丝之类的,就是0.01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现在  采样电阻和CSO电阻上。  CSO电阻想办法串并联弄到64K,采样电阻太大了。要按照参考 ...

没仔细看数据手册,采样电阻最大10mR最小5mR,RCSO到是没有限制。

我买了10mR的电阻,正在路上,收到后再试试。

网友A:
估计就是这个采样电阻的毛病了。要是试验好使了。在这里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这个采样电阻的毛病了。要是试验好使了。在这里说一下。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这个采样电阻的毛病了。要是试验好使了。在这里说一下。

I2C调压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没有配置LOAD寄存器,能数设置好后需要状这个位写1。

电流检测我焊了10mR电阻,现在测量到的电压还是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这个采样电阻的毛病了。要是试验好使了。在这里说一下。

电流监测问题也解决了,CSN和CSP被我接错方向,改回来后正常。

网友B:
你好,问一下,这款芯片不要单片机可以工作吗?完全参考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不接单片机,SCL,SDA默认上拉,可以外部电路设定过流保护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这款芯片不要单片机可以工作吗?完全参考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不接单片机,SCL,SDA默认上 ...

不使用单片机也可以工作,电压通过外部电阻设置,电流可以通过CSO_SET的默认值和下边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