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教你用HFSS设计仿真倒F天线2

楼主:
HFSS仿真设计过程

新建设计工程

1)、打开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2019 R2,默认建立了一个工程Project1,右键点击Project1,保存输入工程名IFA_20200212,选择文件夹,保存。

点击HFSS,弹出HFSS工作界面:

 (2)、设置求解类型

从主菜单中选择HFSS-->Solution Type命令,打开如下对话框,选择终端驱动求解类型 Terminal,OK.

(3)、设置模型长度单位mm

从主菜单栏中选择Modeler-->Units 命令,打开设置窗口:

 添加和定义设计变量

从主菜单栏中选择HFSS-->Design Properties 命令,打开设计属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Add按钮,打开add Property对话框,依次添加变量:

 IFA天线设计建模

设置系统的坐标原点位于接地板顶端的中心位置。

接地板和天线辐射体都设置为不考虑厚度的理想薄导体。

首先在xoy平面上创建长度和宽度分别为变量GndY和GndX的接地板,并设置其边界条件为理想导体边界,用以模拟理想导体特性。

然后在接地板的正上方创建材质为FR4,厚度为SubH的介质层。

最后在介质层上表面(即z等于变量SubH的平面)创建倒F天线。

(1)、创建接地板

在xoy平面上创建一个矩形面,其一个顶点的坐标为(-GndX/2, -GndY, 0),长度和宽度分别为GndY和GndX.矩形面模型建好后,设置其边界条件为理想导体边界。

从主菜单选择Draw-->Rectangle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进入创建矩形面状态,然后在三维模型窗口的xy面上创建一个任意大小的矩形面。

新建的矩形面会添加到操作历史树sheets节点下,其默认名称是Rectangle1,双击操作历史树sheets下的Rectangle1选项,打开新建矩形面属性对话框的Attribute(属性)选项卡,在Name文本框输入GND,设置颜色为铜黄色,确定。

 展开操作历史树下的GND节点,双击该节点下的GreatRectangle选项,打开新建矩形面属性对话框Command选项卡,在选项卡中设置矩形面的顶点坐标和大小。

在Position文本框中输入顶点坐标(-GndX/2, -GndY, 0),在XSize和Ysize文本框中分别输入宽度和长度GndX和GndY,确定。

 按Ctrl+D全屏显示创建的物体模型:

 在三维模型窗口选择参考地模型,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Assign Boundary-->Perfect E 命令,打开理想导体边界设置对话框,将Name默认的PerfE1修改为PerfE_GND,确定。

(2)、创建介质层

创建一个长方体模型用以表示介质层。模型位于接地板的正上方,即模型的地面位于xoy平面,模型介质为FR4, 并将模型命名为Substrate。

从主菜单栏中选择Draw-->Box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创建一个任意大小的长方体,命名为Box1,双击Solids节点下的Box1 更改名称为Substrate,将Material选项对应的Value值设置为FR4_epoxy,设置其材质为FR4_epoxy,然后设置颜色为深绿色,设置透明度为0.6,确定。

 双击操作历史树Substrate节点下的CreateBox选项,打开属性对话框,设置长方体顶点坐标和大小,如下图,确定。

 Ctrl+D 预览

(3)、创建倒F天线模型

创建倒F天线的辐射贴片模型,其位于介质层上表面,通过一个理想导体矩形面接地,天线辐射贴片的形状如图:

 A.创建矩形面1,命名为FeedLine,长宽分别为H、W:

  B. 创建矩形面2,命名为Gndstub1,长度和宽度分别为H和W:

 C.创建矩形面3,命名为Gnd_stub2,长、宽分别为S+2*W、W

 D.创建矩形面4,命名为Antenna,其长度和宽度分别为L和W

E. 创建矩形面5,该命名为与xz平面,单击工具栏上的

 下拉列表框,选择XZ。

创建该平面,命名为Gnd_via,其长度和宽度分别为SubH和W

F.合并矩形面生成完整的倒F天线。

按住Ctrl键,一次单击操作历史树sheets下的Antenna、FeedLine、Gnd_stub1、Gnd_stub2和Gnd_Via,然后从主菜单栏中选择Modeler-->Boolean-->Unite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执行合并操作。合并生成的新物体名称为Antenna。

G.设置倒F天线模型的边界条件,选中sheets下的Antenna选项,右键单击,选中Assign Boundary-->Perfect E命令,修改名称为PerfE_Antenna,OK。

4)、设置激励端口

因为天线的输入端口位于模型的内部,所以需要使用集总端口激励。

在天线的馈线(即矩形面FeedLine)底端和接地板之间创建一个平行于xz平面的矩形面,将其作为天线的激励端口面,如图矩形面6,然后设置该激励端口面的激励方式为集总端口激励。

确认工作平面在xz平面,创建矩形面,命名为Feed_Port:

设置激励,在操作历史树sheets下单击Feed_Port,选中矩形面,然后鼠标右键,Assign-->Lumped Port命令,打开终端驱动求解类型下集总端口设置对话框。

Port Name 选项默认为1,下面的Conductor选项设置端口参考地,这里选中GND对应复选框,OK,完成集总端口激励的设置,完成后,设置的集总端口名称1会自动添加到工程树Excitations下,1是集总端口激励名称,Antenna_T1是终端线名称:

 双击Excitations节点下的端口激励名称1,打开Lumped Port 对话框,确认端口阻抗为50Ω。双击终端线名称Antenna_T1,打开Terminal对话框,名称可以改为T1,确认其归一化阻抗也是50Ω。

(5)、创建和设置辐射边界

使用HFSS分析天线问题时,必须设置辐射边界条件,且辐射表面和天线之间的距离需要不小于1/4个工作波长。

在本设计中设置一个长方体模型的表面为辐射表面,辐射表面和倒F天线模型距离为1/2个工作波长。

首先创建一个长方体模型AirBox,该长方体模型各个表面和介质层Substrate表面之间的距离都是1/2个工作波长,然后把该长方体模型的全部表面都设置为辐射边界条件。

设置当前工作平面为xy,创建Box,命名为AirBox:

长方体模型AirBox创建好之后,右键单击操作历史树Solids节点下的AirBox选项,Assign Boundary-->Radiation(辐射)命令,打开对话框,保持默认设置不变,OK,即把长方体模型的表面设置为辐射边界条件。

设置完成后,辐射边界条件的默认名称Rad1会自动添加到工程树的Boundaries节点下。

(6)、求解设置

所设计的倒F天线工作于2.4GHz,中心频率为2.45GHz,所以求解频率可以设置为2.45GHz,同时添加1.8G-3.2GHz的扫频设置,选择插值(Interpolating)扫描类型,分析天线在1.8-3.2GHz频段内的回波损耗和输入阻抗等性能。

A.求解频率和网格剖析设置

右键单击工程树下的Analysis节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Add Solution Setup-->Advanced命令,打开对话框,设置如下:

 B.扫频设置,展开Analysis 下Setup1,右键,选择Add Frequency Sweep 命令,打开Edit Sweep对话框,设置如下:

 OK

(7)、设计检查和运行仿真计算

         HFSS-->Validation Check

 右键单击Analysis,选择Analysis All命令开始仿真计算。

(8)、查看天线性能参数

仿真分析完成后,在数据后处理部分能够查看天线的各项性能参数。

A.通过查看天线的回波损耗(S11),即可看出天线的谐振频率。右键单击工程树Result节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Create Terminal Solution Data Report-->Rectangular Plot 命令,打开报告对话框:

 核对对话框左侧Solution 选项选的是Setup1:Sweep,在Gategory列表框中选中Terminal S Parameter 选项,在Quantity列表框中选中St(Antenna_T1, Antenna_T1),在Function列表框中选中dB选项。

然后单击New Report,再单击Close,即可生成下图S11分析结果:

 右键添加mark点:

从结果报告中可以看出,天线谐振频率为2.45GHz,10dB带宽约为400MHz.在2.45GHz时,S11=-35.2655。

B.查看天线的输入阻抗

在直角坐标系下和Smith原图下分别查看天线的输入阻抗随频率的变化关系。

右键单击工程树下的Result节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Create Terminal Solution Data Report-->Rectangular Polt 命令,打开报告设置对话框,Solution 同样选择Setup1:Sweep,在Category列表中选择Terminal Z Parameter, Quantity 选择Zt(Antenna_T1, Antenna_T1),Function 中选择im和re,  表示同时查看输入阻抗的虚部(电抗部分)和实部(电阻部分)。

然后单击New Report,再单击Close,即生成天线输入阻抗结果的报告:

 添加mark点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2.45GHz中心频率上,天线的输入阻抗为(51.5622+j0.7925)Ω,可见此时天线的输入阻抗已经和50Ω匹配良好。

再次右击Result, Create Terminal Solution Data Report-->Smith Chart 打开设置对话框,Solution 同样选择Setup1:Sweep,在Category列表中选择Terminal S Parameter, Quantity 选择St(Antenna_T1, Antenna_T1),Function 中选择none。

然后单击New Report,再单击Close,即生成Smith圆图显示的天线输入阻抗结果报告

 报告中可以看出,在2.45GHz中心频率上,天线的归一化输入阻抗为(1.0312+j0.0159)Ω。

C.查看天线的方向图

这里查看天线的三维增益方向图。天线方向图是在远场区确定的,当查看天线的远区场分析结果时,首先需要定义辐射表面。

右键工程树下的Radiation节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Insert Far Field Setup-->Infinite Sphere 命令,打开Far Field Radiation Sphere Setup 对话框,定义辐射表面:

 点击OK定义名称为Infinite Sphere 3D的辐射表面添加到Radiation下。

查看三维增益方向图:右键单击工程树下的Result节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Create Far Fields Report -->3D Polar Plot 命令,打开设置对话框,在Geometry选择Infinite Sphere 3D,在Category列表中选择Gain, Quantity 选择GainTotal,Function 中选择dB。

然后单击New Report,再单击Close,即生成倒F天线的三维增益方向图: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