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德力西红外测温仪-38~520℃

楼主:
本帖介绍下对德力西红外测温枪的拆解测评。

报名的时候, 还以为就是普通测温枪,温度就-20度到150度?看了下说明书,居然达到了-38度到520度,妥妥的工业级了。

整个测温枪一共就两个按钮,一个正面的黄色单位切换按钮,另一个就是测温扳机。包装里附赠了两节七号电池,装上赶紧“开了一枪”,黑色背景,白色字体甚是醒目。

从枪口看进去,菲涅尔透镜无疑。

废话不多说了,先拆为敬。

打开电池盖

在电池仓上下各有一颗螺丝

拧下螺丝,就可以背壳分开了

好家伙,原来“枪管”是用的金属材质的,还挺长。最外面是塑料件,里面的螺纹应该是为了阻挡杂散的红外线进入的作用。

红色激光器被胶粘固定在了金属管上,出厂前应该都做过平行校准的了。

下图是,菲尼尔透镜的特写

拆下了菲涅尔透镜后,金属管里就只有 测温枪里最重要的一个器件了--热电堆传感器,一个可以感受红外线的传感器。(不过明显能看到镜头上有个指纹,看来出厂组装的时候还是很不注意啊)

拆掉主板和外壳上的螺丝后,主板就可以拿下来了,上面是显示温度的LCD。

看到屏幕两边的粉色黑色的条状物了吗,给个特写看看

小时候拆游戏机的时候就是这种东西,当时感觉这个东西一定很好吃,因为长得很像夹心口香糖,不过尝了一口并不好吃。。
咳咳,说正经的。这个其实是屏幕的连接器,图中黑色的是一条条被粉色隔开,这其实就是一条条导线,而粉色的就是线的绝缘层,上图中迎着光的地方隐约可以看到屏幕玻璃上的丝印,那就是屏幕对应的接线,通过这个连接器连接到主板的对应触点上。
这种方式的连接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便宜,两块橡胶导电片总是要比塑料胶壳的连接器便宜的多,但也是存在一定局限的,就是屏幕和主板的相对位置一定要固定,不然触点就对应不上了,显示也就不好使了(这个特点,我在小时候拆游戏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大了才明白原来是这道理)

看看屏幕的背面,帖子开始的地方那张测量图中不同颜色的字体和logo原来是屏幕内膜上做了手脚。

接着拆,屏幕的下方就是背光灯了。好家伙背光灯板的贴膜都没有撕掉。。

灯板侧面有着灯板的丝印。

从侧面看,金属管是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在主板上的,而螺丝被灯板挡住了,灯板又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因此必须先拆掉灯板。

烙铁伺候

于是轻轻松就取下了

拧掉螺丝后,金属管就可以脱掉了,热电堆传感器暴露。本想查下这个热电堆型号,但是TB和BD上都是150度以下的热电堆。根本搜不到范围到520度的型号,突然感觉这个测温枪还挺高级的呢,

好,接下来看下主板上都有哪些器件,首先是主控,“一坨牛屎”,一般量大成本敏感的设备都爱用牛屎芯片,比如小时候的小霸王。。

P24C02A,一个EEPROM

下面是丝印写着3033的BL8531CB5TR33 ,一个升压DCDC芯片。

最后一处器件是红色激光部分, 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并且有一个电位器来控制激光的亮度。

好了,整个测温枪就这些东西了,下面是全家福。

总结,这把测温枪拆完的一个感受就是:无处不在的省成本的操作。不过520度的热电堆传感器到是给了我个惊喜。

网友A:
直接就开始拆解了呀,还想看测温的准确性呢。

网友B:
-38还没有真正达到工业级,-40摄氏度正常工作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还没有真正达到工业级,-40摄氏度正常工作才是

是测温范围,不是工作温区范围,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网友:
这类红外测温仪的电路都比较简单,主控是一片带ADC的MCU,片外EEPROM用来存放校正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开始拆解了呀,还想看测温的准确性呢。

哈哈 ,最后组装回去了~

我这没啥高精度的测温设备,准确性不好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还没有真正达到工业级,-40摄氏度正常工作才是

嗯嗯,是测温范围适用于工业范围哈。

要是用料-40度器件,卖100多块,那我岂不是捡了大便宜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测温范围,不是工作温区范围,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测温范围如果达到-45就好啦

网友:
红外主要针对高温测量,低温一般采用点温测量方法,快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