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ENG AN550A绝版红外测温仪拆解

楼主:
看了@justd0拆的拆解德力西红外测温仪-38~520℃也使用的菲涅尔透镜,又感觉我手里的测温仪好像也没那么差,以前拆过一次因为使用一个菲涅尔塑料片当镜头我就没敢再用它。

看指标-50~550摄氏度的范围好像更厉害,这个测温枪忘了是在哪个论坛买的了,型号在网上找不到,ANENG到是国内做廉价万用表的品牌。这个产品没上市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计缺陷。

电池拆装方式

现在还是能用的,至于准不准,我觉得不谁。只是觉得。

拆开外壳后的全部组件

正面的传感器和COB封装主控

显示屏的主件也可以拆下,还能完好的装回去。

去掉金属筒能看到里边的传感器,传感器引脚还使用了塑料托固定。

镀金PCB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传感器和菲涅尔透镜。

先不说测量准不准,这个透镜的安装是真坑,不知道生产线上的工人是怎么弄的,上次我为了装这个镜片花了很长时间。

因为镜片没有限位卡,只能通过外壳和塑料桶硬夹,夹不好就会偏。

镜片用热像仪测了一下,能透光,没用过高端的测温仪,不知道高端的会不会使用锗镜。

网友A:
还是热成像仪大法好!

网友:
这类廉价红外测温仪的精度本来就不高,用塑胶菲涅耳透镜是必然的。不过通常情况下的精度都够用了,精密测温恐怕还得是接触式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热成像仪大法好!

可价格就没那么友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热成像仪大法好!

我觉得工程师都应该配个热像仪,最好是台式的,电路板上电时就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工程师都应该配个热像仪,最好是台式的,电路板上电时就开机。

确实,点测温枪根本不够用的,而且确实不准。就是热成像仪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点测温枪根本不够用的,而且确实不准。就是热成像仪太贵了。。。

某鱼买了一个二手320*240的就是我现在用这个,感觉不太好用,准备DIY一个高端点的,配件现在花600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鱼买了一个二手320*240的就是我现在用这个,感觉不太好用,准备DIY一个高端点的,配件现在花6000+了。 ...

前年170块 买了个mlx90640想做一个便携快速的,然后就疫情了。。

然后几百块给卖了,哈哈

就是那个分辨率太低了,才32*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年170块 买了个mlx90640想做一个便携快速的,然后就疫情了。。 然后几百块给卖了,哈哈 就是那个 ...

MLX90640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