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助力“双碳”目标 — ADI 智能工厂方案

楼主:
直播时间:9 月 28日(周二)上午 10:00-11:30
直播主题: 助力“双碳”目标 — ADI 智能工厂方案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直播资料:点击查看

问答汇总:

1.您好,请问模拟量输入输出产品包括哪些?如何应用于智能家居方面?谢谢。
A:您好,模拟量输入产品包括温度(AD7124)、电压、电流(AD4110-1\AD4114\AD4115)、压力(ADUCM360)、气体检测(AD5940\ADUCM355)等不同方案.还有可编程输入输出的AD74412/AD74413.模拟量输出AD5755-1,AD5700-1等。
2.485的隔离方案有推荐吗
A:485接口要看速率,新的产品有ADM2687E,ADM2682等 。
3.有什么优势?
A:ADI的产品主要是高集度、高可靠性,体积小、功耗低等 特点。
4.刚才PPT中IAT什么意思?全称是啥?
A:Industrial Automation。
5.磁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量?模拟量还是数字量,还是开关量?
A:ADA4570是差分信号输出,后面需要ADC采样。
6.这个方案用到了ADI哪些芯片?
A:ADUM7703,ADM2687E,AD7124,AD411X,AD74413,AD5755-1,AD5758等 。
7.ADI的AD选型表哪边有啊?24位的
A:可以在ADI官网上下载offinePST,这个软件工具可以查找相应产品。
8.AD74413有哪几种封装啊?
A:目前只有一种封装LFCSP(9mm*9mm),可以在ADI官网上直接查询到相应信息。
9.AD4115的运放放大增益可以软件配置吗?
A:AD4115内部没有带PGA:
10.AD4115的电压输入范围是多大?
A:电压测量范围 +-10V,最大输入电压可达到+-65V.
11.电压电流采集方案的采集精度能做到多少
A:AD411X系列全温度范围内精度在0.1%。
12.有转速传感器信号采集方案吗?
A:ADA4570.
13.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在机械结构多的厂房内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干扰?较成熟的方案是有线还是无线
A:ADI的无线传输方案Dust,采用的是通道跳频技术,数据传输可靠性可达到99.99%。可提供芯片级方案LTC5800及板级方案。
14.AD4115内部集成基准电压有没有引出引脚,能不能提供基准电压
A:AD4115内部带有2.5V基准,可以给外部提供基准电压。
15.整个方案中以哪种通讯方式为主
A:在伺服系统上,现在基本上会标配工业以太网(FIDO5200),后面ADI主推的TSN,也有相应方案,包括1000M以太网ADIN1300.
16.整个方案中以哪种通讯方式为主
A:在PLC方案上,有线通信,现在主推10BASE-T1L,可传输传输速率10Mbps,距离1Km,ADI有整体方案,里面有ADIN1100等。无线数据 传输有Dust,LTC5800.
17.ADA4571典型角度误差是多少?
A:最大角度误差:0.5°
18.AD7124支持差分或单端输入吧?
A:既支持单端也支持差分
19.AD7124 系列还集成的滤波器是数字的吗?
A:数字滤波器
20.AD5755片内基准电压是多少V?
A:5V
21.磁隔离器件会不会容易受到工业现场的干扰?
A:磁隔离器的抗干扰能力比容隔更强,例如CMTI和EFT,电磁干扰
22.选择adi的数字隔离器件,可以获得哪一些支持?
A:原理图分析,问题分析等,主要由本地 Arrow 负责ADI DFAE帮助您现场支持
23.您好,请问模拟量输入输出产品包括哪些?如何应用于智能家居方面?谢谢。
A:ADI的模拟量产品主要应用在工业行业多,针对智能家居方面,ADI有一下MEMS产品和无线产品,您可以联系本地代理商Arrow了解更多
24.ADI如何精准实现的将现实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
A:ADI提供高性能的信号感知,信号处理,信号转化到数字世界
25.在检测工厂设备状态过程中,数据又该如何上传呢?工业设备状态能否实现实时反馈?
A:传输的方式有无线和有线两种,均可以做到实时反馈
26.智能工厂方案,主要针对哪些行业?
A:目前主要的行业在于化工,石油,自动化产线等领域
27.目前AD5758可以实现双通道输入输出吗?
A:目前只支持单通道,多通道请参考AD5755-1
28.ADI有哪些传感器?
A:ADI有加速度计,陀螺仪,IMU MEMS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
29.ADI芯片如何采购,涨价了吗
A:报价请联系当地Arrow
30.ADI 智能工厂方案有哪些优势特点?
A:1,高精度的模拟量的控制
31.ADI 智能工厂方案有哪些优势特点?
A:2,高可靠性的无线传输产品
32.ADI的AD位数是多少?
A:今天的提到的AD,大多数是24bit
33.称重传感AD7124,AD719X精度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具体的精度还要根据您实际应用的ODR多少和PGA设置,一般来说可以做多20bit的精度
34.软件定义IO和传统芯片的IO服复用有什么区别?
A:软件定义的IO可以定义为输入或输出,高集成度
35.软件定义的IO产品能不适合其他品牌的DCS应用?
A:可以
36.是否有支持器件直接输入模拟量信号的输入板?
A:AD411X系列产品,高精度,免校准,高集成度
37.模拟量是包括哪些?
A:温度,压力,湿度 电压量等
38.请问数据安全方面有没有专门的考虑?
A:ADI提供ADFS5758功能安全芯片
39.请问数据安全方面有没有专门的考虑?
A:AD7124也集成多种诊断功能
40.支持那些模拟量输入输出?
A:支持+/- 10V.0-20mA 输入输出,主要是系统精度高到常温0.1%以内,免校准
41.ADI无线传输产品是什么频段的,基于蓝牙、还是其他无线,通讯距离大概是多少
A:ADI的无线产品基于smart mesh网络
42.AD777x可以用来做称重传感器吗?
A:称重传感器推荐AD7124,AD719X
43.刚才PPT中IAT什么意思?全称是啥?
A:工业自动化技术
44.线性磁传感器的精度怎么样?
A:您参考ADA4571,ADA4570资料
45.线性磁传感器的精度怎么样?
A:最大角度误差:0.5°
46.这个5758的开发板哪边可以购买到?
A:请邮件联系Phantom.zhang@arrowasiA:com
47.工厂方面模拟量主要有哪些接口?除了4-20ma
A:0-10V,+/-10V,+/-20V,0-5V
48.AD最高的话有多少位的?
A:32bit
49.AD最高的话有多少位的?
A:AD7177-2
50.数字信号隔离有哪些芯片啊?
A:ADUM12x,ADUM14x,ADUM16x
51.称重方面AD的话,2路差分,有哪些芯片啊?
A:AD7124-4,AD7192,AD7195,AD7191
52.AD4115和MCU的通讯接口是什么协议的?SPI?
A:SPI
53.ADI 智能工厂方案,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A:模拟量的感知,采集和传输均有方案
54.软件定义 IO 产品,适用于哪些应用场合?
A:PLC,DCS场景
55.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以实现数字化,ADI信号传输用的是无线,还是蓝牙?信号通讯协议?
A:无线的方式,基于Smart Mesh网络,具体请联系本地Arrow
56.ADI的高精度运放能不能推荐一下
A:请问您前端是什么样的信号?
57.正在做智能建筑的沉降观测,多种原理的传感器都需要监测微小到毫米的信号,因此需要至少放大1000杯,还不能被干扰,主要时共模误差要小,能够抗各种频率水平的共模干扰。信号采用差模信号,这样放大倍数能够读取到16位,也就是1000倍以上就差不多了。
A:我们会让本地Arrow ADI DFAE联系您,详细跟您沟通
58.电机驱动器都支持哪几种传输方式
A:CAN,R485,Ethercat等
59.电机驱动器支持CAN总线吗?
A:支持的
60.ADI模拟量采集的精度能做到多少
A:全温度电压精度0.2%,电流精度0.1%
61.4-20ma采集方案在哪下载?
A:请联系本地的代理商,会帮您提供资料
62.4-20ma用的几位AD
A:24bit的ADC
63.4-20ma采集方案中AD同时采集几路?多路采集中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A:单颗芯片同时可以采集4路,全温度精度0.3%
64.3轴加速度传感器在工厂内有哪些应用?
A:机械设备的健康实时监测
65.方案中如何实现多那块身份识别的?检验方式是什么?
A:ADI一部分芯片都有ID 寄存器,可以读取寄存器判断
66.ADI芯片的制程是多少?供货周期多久?
A:具体芯片请联系本地Arrow可以帮您查供货周期
67.模拟量采集是数字输出还是模拟输出?
A:数字输出
68.解决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成套使用还是可以分离。
A:ADI提供高集成度的芯片,比如AD4115,AD71134等
69.对于工厂的温度,一些仪器设备的不同部件温度,有没有什么灵活的方案去采集记录?
A:推荐AD7124-8多路高精度温度采集方案,支持各种温度传感器输入
70.AD411X采集速度最快是多少呢?
A:Fast and flexible output rate: 2.5 SPS to 125 kSPS Channel scan data rate of 24,845 SPS per channel (40.25 μs settling)
71.AD5413工作温度是多少?
A:−40°C to +105°C
72.智能工厂的产线出现故障如何保障维修
A:ADI提供AD411X系列产品可以做模拟量的断线检测
73.智能工厂的产线出现故障如何保障维修
A:ADI提供MEMS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在线监测机械健康状态
74.是通过提高某些关键部件的效率来助力双碳的嘛?
A:目前提供效率的主要是SIC的Mos提高高效率,ADI提供快速可靠的隔离驱动芯片,蛇和SIC Mos应用,例如ADUM3223,ADUM413X
75.AGV是ADI自己的吗?
A:ADI提供AGV应用中惯性导航部分和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