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传感器

楼主:
这个器件是电容还是电阻啊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单从外表不好确定,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没?

网友:
外观像快恢复二极管

没照清楚

网友:
焦点没对准,看不清。除外观外,注意丝印,必要时测量。测量方法:离线态尝试二极管挡,在线态用电压挡分别测该元件两侧的对地电压。

网友:
PCB上的丝印如果看得清,也可能有助于判断。

网友:
A2412D是个开关电源模块,你可以从它的典型电路里参考下对应引脚接入的是电阻还是啥。外观看大功率电阻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