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GNU99下printf 重定义问题求助

楼主:
keil5.35

选择ARM COMPILER 6

选择GNU99

在网上找了一些文章,说到 要把 int fputc(int ch, FILE *f)替换成    int _write(int fd, char *ptr, int len),但是现在有一些小问题,就是编译后是不会报错的,但是程序没有运行,仿真的时候点run,会停顿在  0x08001CE8 BEAB      BKPT          0xAB,多点几次run就会运行起来,并且打印出来指定的数据。求大佬指点 GNU99下串口重定义还有哪些需要添加的。

int _write(int fd,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 0;

    /*
     * write "len" of char from "ptr" to file id "fd"
     * Return number of char written.
     *
    * Only work for STDOUT, STDIN, and STDERR
     */
    if (fd > 2)
    {
        return -1;
    }

    while (*ptr && (i < len))
    {
        usart_send_blocking(USART1, *ptr);

        if (*ptr == '\n')
        {
            usart_send_blocking(USART1, '\r');
        }
        i++;
        ptr++;
    }

    return i;
}

网友:
应该是要选上 use microlib

网友A:
ARM COMPILER 6好像用的人不多,太多项目都是ARM COMPILER 5的,这方面资料也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 COMPILER 6好像用的人不多,太多项目都是ARM COMPILER 5的,这方面资料也比较少。

嗯咯,但是HAL库,实在编译的太慢了。   还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又返回到AC6+C99了,不用GNU9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咯,但是HAL库,实在编译的太慢了。   还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又返回到AC6+C99了,不用GNU ...

慢就慢点吧,编译的时候还可以去倒杯水,解个手,运动运动。可以把程序链接去掉,编译会快四五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就慢点吧,编译的时候还可以去倒杯水,解个手,运动运动。可以把程序链接去掉,编译会快四五倍。

不用GNU99就没问题,我是看网上例程里面是选的这个,不知道为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慢就慢点吧,编译的时候还可以去倒杯水,解个手,运动运动。可以把程序链接去掉,编译会快四五倍。

"程序链接去掉"  怎么去掉?谢谢!

网友:
6版啊?6版要重写fputc还是啥函数。你去下个stm32cubx,随便生成一个工程,在里面选gnu和uart里面的printf重定向,然后把这部分抄到你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链接去掉"  怎么去掉?谢谢!

魔术棒里Output选项中的Browse Information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不过去掉之后,就不能Go to函数和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