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单片机做图像处理怎么做

楼主:
rt, 萌新刚学了一点点单片机,现在老师要我找一个板子能采集图像,烧系统,装opencv和vs,求推荐和教学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没法回答,涉及的内容可以写厚厚一本书。关键在于你想干什么,学硬件设计的话,应该从简单的电子线路开始。学图像的软件处理,那你用任何平台都可以,比如PC。非要用什么“板子”,那你们教研室应该有现成的。没有现成打算购买的话,那得先分析需求,你说的装什么软件还实在太粗陋,尚无法构成真正的需求。

网友B:
论坛里就有图像处理的测评板子,你可以了解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1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没法回答,涉及的内容可以写厚厚一本书。关键在于你想干什么,学硬件设计的话,应该从简单的电 ...

非常赞同。

网友:
单片机的话,估计也就openmv,但是这个可装不了opencv,如果不限定在单片机的话,树莓派,英伟达的jetson系列都可以,资料也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就有图像处理的测评板子,你可以了解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