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有源低通电路幅值变化问题

楼主:
如图,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左侧输入为峰峰值为3.3V的方波,频率在6k赫兹,在A点测得运放同相输入端的波形,为峰峰值等于2V的正弦波,波形幅值下降,是不是因为C1的容抗和R1进行分压的原因?但是利用容抗公式求出的c1容抗,非常小,和r1都不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
A点对地电压,不仅有C1R1分压,还有R3C2分压,更有C3从输出端反馈到R2R3联接处的电压。

网友:
C1左边输入方波而A点为正弦波,这可能是你观察不够细致。A点不可能是纯粹的正弦波,而是含有一定谐波分量的近似正弦波。

网友:
C1和R1的分压可以忽略,R2和R3的影响才是关键,要提高增益来补偿。

网友A: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你将方波信号做傅里叶级数展开,基波分量幅值为2E/π,E是方波峰峰值,基波分量2.1V,当然还有基数次谐波。

低通电路 本身对幅值有一定衰减,可计算一下带宽,这个电路还有电压增益的功能也要考虑进去,简单的方法就是仿真一下,看伯德图增益和频率的关系

如果需要幅值一样的话可以调整R4、R5的电阻值改变电路增益

网友:
查下方波的傅里叶变换,基波前的系数对比你的测试结果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你将方波信号做傅里叶级数展开,基波分量幅值为2E/π,E是方波峰峰值,基波分量 ...

首贴中方波做傅立叶变化后,基波幅值为2倍峰峰值除以pai,这个公式中不需要考虑方波的频率?另外,按照上述公式,首贴中方波的基波幅值为2.1伏的正弦波,那么经过r2c3和r3c2这两阶低通滤波后,怎么计算出在A点波形的幅值?尽管现在已经知道是1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贴中方波做傅立叶变化后,基波幅值为2倍峰峰值除以pai,这个公式中不需要考虑方波的频率?另外,按照上 ...

基波频率就是方波频率啊。。。就是傅里叶展开的一种表示方法,展开后交流部分全是基波和奇数次谐波。

A点波形和反向端一样,反向端又是运放输出衰减后得到的,通过运放输出可以很方便推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