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驱动芯片选型

楼主:
需要控制的是DC24v,峰值电流10A的直流电机,各位大佬有没有合适的稳定,性价比高的驱动芯片推荐一下,拜托各位啦

网友A:
10A这么大,用预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这么大,用预驱吧

预驱是指栅极驱动吗

网友B:
控制电机的什么?启停?转向?转速?

网友C:
你到上海贝岭,邵峰科技上官网上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机的什么?启停?转向?转速?

嗯,启停,正反转,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上海贝岭,邵峰科技上官网上找一下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峰值电流10A,可以采用集成gate driver + MOSFET的H桥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