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8 用寄存器做uart时,写接收中断出现的错误,求解决

楼主:
IAR STM8  用寄存器做uart时,写接收中断出现的错误,求解决

批注 2021-10-20

网友:
Error[Ta001]: illegal vector specified. Valid range is 1 through 31

网友:
试试手动清零或读UART_DR寄存器就可以让RXNE清零

网友:
我没用过stm8,光从报错英文来看,是不是你中断向量搞错了,说的是有效范围1-31,你写的是0x21明显超了;另外,中断函数里面可以用while吗,这不合理吧?

网友:
INTERRUPT_HANDLER(UART2_RX_IRQHandler, 21)

楼主的中断向量0X21是弄错了,应该是21

网友:
网上好多例子程序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