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场景化蓝牙Mesh网关程序烧录

楼主:
平头哥场景化蓝牙Mesh网关程序烧录需要参考

文档,并使用 gateway_released_sdk.zip (24.13 MB, 下载次数: 0) 软件包和 PhyPlusKit_V2.4.1b.rar (4.48 MB, 下载次数: 0) 工具,如果只看手册有一些地方还需要摸索,这里给网友一点小经验让弄这个板子的网友少走点弯路。

首先,网关的板子上有2个USB口,这2个USB口都是CH340 USB转串口,如果要升级网关里的PHY6220固件(节点应该也是一样)只需要将PHY6220的UART口连接到电脑上就可以。

因为网关上有USB转口芯片,可以直接去掉上边和W800连接的路线来给PHY6220使用,比如下图这样。

打开PhyPlusKit后勾选UART Setting才会出来串口设置界面,选择对应的串口波特率使用115200然后点连接。

连好以后按照手册要求进入下载模式,是按住S2再点一下S5,然后松开S2,会出现UART RX : cmd>>:

然后双击HEX,是HEX选项卡下的小白框,双击完在弹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里选择gateway_released_sdk\boards\IoTGW_CB800\controller\total_image.hexf文件,先点Erase再点Write,不要先点Write失败后再点Erase,这样可以少点一下。

等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下边的提示说明固件已经刷好了。

 Write images successfully!
Write registers successfully!

网友A:
这么快就上手啦,一共几块板子?

网友:
感谢分享好的经验,可以走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上手啦,一共几块板子?

3块板子,两个节点一个网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w494143467 发表于 2021-10-21 16:52 这么快就上手啦,一共几块板子? 3块板子,两个节点一个网关。 ...

那还行,可以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