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开发环境准备及使用

楼主: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开发环境准备及使用

一,靓图:

二,开发环境需求

  1,剑池CDK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包下载安装,地址在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最新版本为2.10.1

  2,剑池CDK集成开发环境安装支持cklink调试,据说有些芯片还支持jlink W800 因为没有ck-link烧写。就此作罢,改用串口。

  3,ble_mesh_gateway_node_sdk 。

  4,gateway_released_sdk。

  5,cp2012,ch340串口芯片驱动

  6,PHY6220支持串口烧写。 工具:PhyPlusKit v2.4.1b;

  7,W800支持串口烧写和cklink。

   生成文件有:w800.fls:串口烧录:通过 USB 转接线连接 PC 和 w800 开发板,打开串口工具(SecureCRT 可以),选定 COM 口(波特率 115200bps,8 位数据位, 无奇偶校验 位,  1 位停止位,不要选硬件流控制),按复位提示cccc。。。后烧写。

四,搭建安装和使用开发环境

  1,下载剑池CDK集成开发环V2.10.1,安装。最好不是C盘。

  2,使用例程代码,下面是两个mesh设备的例子,当然也可以生成其他蓝牙例子,直接在cdk新建。

  3,build后,从PHY6220串口下载:

       烧写记得把J5拨到电源后复位,会有个提示:UART  RX : CMD>>: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文件加载:HEX哪里选择文件total_image.hexf

       MAC地址要填一下,每个设备不一样,否则组网会有问题。然后earse(这个可以)write  成功后会提示success

       烧写完后J5(TM腿拨到GND后复位,会提示初始化信息。把两个都烧一下,一个是light,一个switch。

  4,下载安装手机app  nrf mesh

  5,检查到两个设备。

  6,后续继续。

网友A:
剑池CDK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包的组件的设置,感觉有点麻烦

不需要设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剑池CDK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包的组件的设置,感觉有点麻烦 不需要设置么

不需要。如果SDK是单独的。可以直接打开目录里的例程项目。

              如果要生成新项目,可以直接用cdk生成,导入例程。不光是phy6220 ,还有蛮多种可以选择。

              应该是CDK直接下载了最新的库。

网友B:
例程里不需要设置端口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程里不需要设置端口什么的吗/?

手上没有cklink。用的串口烧录,只要生成的total_image.hexf文件就可以。

网友:
cklink调试还需要安装一下CKLink驱动也不好整

网友:
nrf mesh这个软件安装包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