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b法求复杂电路支路电流时,独立回路的选取有什么规则,怎么避免选取的回路不独立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qwqwqw2088   参与回复

用2b法求复杂电路支路电流时,(1)独立回路这一说法中的独立是什么意思?(2)独立回路的选取有什么规则,怎么避免选取的回路不独立

网友:
『用2b法求复杂电路支路电流时……』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方法。

网友A:
从未听说过什么2b法,应该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未听说过什么2b法,应该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

谢谢,2b法,是最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2b法,是最基础的,

一共是2B个变量,列出2B个线性方程求解,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方法,却非要起这么个名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2b法,是最基础的,

你贴出的这幅图,上面明确说明了 “对节点列写电流(KCL)方程,对回路列写电压(KVL)方程,再对各个支路写出其电压电流关系(VCR voltage current relation)方程”,简而言之,使用基尔霍夫电流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再加上欧姆定律。何必另外起什么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贴出的这幅图,上面明确说明了 “对节点列写电流(KCL)方程,对回路列写电压(KVL)方程,再对各个支 ...

请问  这种方法中的独立回路选择有什么规则才能 选择出  独立 的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这种方法中的独立回路选择有什么规则才能 选择出  独立 的回路?

如果选择到的各回路不独立,所列出的方程组中必有两个或者更多个实际上是同一个方程。两个不独立的方程中变量的系数成比例。列出来后一眼即可看出,即使没有看出来,解方程组时也一定能够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这种方法中的独立回路选择有什么规则才能 选择出  独立 的回路?

发现选择了不独立的回路,列出的方程组中有两个方程或者更多个方程实际上是同一个方程,在不独立的两个回路中去掉一个,然后重新选择回路列方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2b法,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那你去查查教科书,以985高校的教科书为准,去看看哪本有说“2b法是最基础的”……

网友:
百度上乱七八糟的说法很多,偏偏信百度?

网友:
好好看看教材中的关于基尔霍夫定律部分的内容,越是基础的越该看教材。

网友:
有点像数学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