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单片机GPIO上电后默认设置的处理

楼主:
如何解决华大单片机上电复位/硬件复位后一个管脚总是输出高电平脉冲问题。
查看华大单片机手册GPIO管脚上电或硬件复位后应该都是“输入,输出寄存器为不确定”,这样的模式。
手册上以下两个寄存器明确了“输入,输出寄存器为不确定”,这样的设定。

但实际在使用时,通过keil debug看着两个寄存器的状态:

上面两个寄存器是程序运行到system_hc32l110.c文件内的_HidePinInit函数时 断点观察到的数值。

所以在P35管脚上,硬件重启后有一个输出短暂的高电平脉冲出现。

建议一定要明确我们板子上的各个GPIO的管脚状态,最好在程序刚刚启动时就把所有GPIO的状态明确配置。
建议最好就在system_hc32xxx.c文件内的_HidePinInit函数内进行设置,让芯片启动时就有一个明确的GPIO状态,以免类似问题。

网友:
确实,引脚默认状态可能会影响外设的状态,能够知道复位时GPIO的状态是最好的!

网友:
确实初始IO没控制好,可能外部控制的设备就毁了。

网友:
引脚默认状态可能会影响外设的状态,上电都必须设置一下吧,包括输出输入.